欧姆龙CPM1A高速计数编程

楼主(2005-05-29):
各位大虾,采用CPM1A跟旋转编码器进行长度测量如何对高速计数指令进行编程?例如00000点作为高速计数输入,每500个脉冲01000输出一次,顺便给高速计数复位。请不吝赐教!!!!!!先谢了

网友A:
看一下操作手册吧,那里有详尽叙述!

网友B(2005-09-19):
据我所知,是利用高速计数器的“目标值中断”功能,启动一个目标值比较表,当00000检测到500个脉冲时产生一次中断,调用一次子程序。可采用高速计数器的Z复位信号+软件复位。具体还是看编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