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我是三菱的新用户,下载了FXGP-WIN-C(V3.3)梯形图写入后存盘,之后再打开看不见程序,在文件夹下找也没有.pmw的文件,请教各位,急,以前只用西门子的

楼主(2005-05-29):
我是三菱的新用户,下载了FXGP-WIN-C(V3.3)梯形图写入后存盘,之后再打开看不见程序,在文件夹下找也没有.pmw的文件,请教各位,急,以前只用西门子的

网友A:
先将程序转换后再存盘,就OK了。我以前也遇到这问题,还以为这个软件不能保存呢。你试试看把

网友B(2006-07-27):
保存的目录不对;
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C:
每个程序转换存盘后,会生成文件名相同,扩展名不同的四个文件。打开其中的“性能监视器”文件,即为梯形图和语句表程序。

网友D:
写完程序 你编译了吗? 按F4键.

网友E:
有可能你没有存入,这个软件存盘是有提示,并要重写文件扩展名的

网友F:
三菱的fx的编程软件编完得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