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国产DCS控制系统的控制点数?"

楼主(2005-05-29):
现在国产控制系统的控制点说能达到多少? 国外产品现在有那些比较好用(从实用的角度)?

网友A:
国产的DCS系统控制点数达到1万点是没有问题的,原上海新华的XDPS-400+在600MW机组上已有应用,估计实际的点数不会超过1万点。    国外的系统用过西屋的ovation,很好用,但有一点不好,控制器在突然掉电时容易丢数,导致重新上电时控制器不能正常投运,必须把flash内的数据全部清空,重新下装才行。不过现在的系统均为冗余配置,两个控制器同时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很低。    不管是哪家的系统,都是大同小异,关键是熟悉和掌握的过程。

网友B:
国内的几个主要DCS系统基本都能在1万点以上,一般都没有用完的。。。 只是具体的使用数量要清楚,因为不同的实际使用点数是通过卖来的,不是任何一个系统只要有了硬件就能装载很多个点。 国外的我用过罗斯蒙特的DELTAV系统,感觉各个方面都好用,在线修改什么都不影响。就是价格也很不菲

楼主:
谢谢各位 收到指教!

匈奴未灭!

网友:
国内DCS厂家 新华和和利时的系统都已经进入600mw 的行列 ,另外和利时在轨道交通方面出类拔萃,系统点数曾超过10万点,这反映了公司的工程实力。

楼主(2005-08-17):
求助:浙大中控的DCS怎么样?

网友C:
一个系统控制点10万点?同一网上的实时点?那个项目?打一下草稿吧?

网友D:
上海新华的不错 而且组太很图形画 易懂

网友E:
你们在电力系统用过国电智深的系统吗?我用过,感觉非常稳定。应该和新华的是一个档次。

网友C:
吹?国电EDPF用什么组态,新华用什么组态,其实新华强大的DPU实时组态功能比进口系统都方便,国电EDPF用什么组态用的是WDPF-III的LADDER图和LOOP图,能比吗?

网友F:
浙大中控的DCS系统要比北京和利时的系统稳定,我们公司用了N套DCS,这个情况我很清楚!

网友:
和利时的,西屋,新华都可以的 大同小异

网友G(2005-09-16):
下周要去新华公司看看设备,现在还不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