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0S如何测脉冲频率??

楼主(2005-05-29):
大家能给我提示一下,或给个程序吗?多谢了

网友A:
脉冲频率一般情况下,都是根据需要设定的.如果非要测频的话,使用手册上应该有的啊.

网友B:
用spd指令

楼主:
哪里有使用手册? spd是什么指令

网友:
30使用手册网上大把,31M

楼主:
主要是毕业设计要做到PLC测量频率,以前学的也不多,所以现在不知道怎么弄^_^

网友B:
LDI T0 OUT T0 K10 LD X0 OUT C200 LD T0 RST C200 END SPD 脉冲检测(密度)指令

网友C:
to "風" 你上面的程序是“合法”的吗? LDI T0 OUT T0 K10 LD X0 OUT C200 LD T0 RST C200 END 这句“OUT C200”是不是应该指定次数昵?? 不好意思。这只是小弟的一点建议。

网友D:
将计数器置零需要指定次数吗?

网友D:
上面我说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B:
谢stn:疏忽 LDI T0 OUT T0 K10 1秒计时 LD X0 OUT C200 k200000 1秒计数 MOV C200 D0 LD T0 RST C200 RST T0 END 计一秒脉冲 1秒到达清计时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