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教20EX模拟通道问题,是否有错误??

楼主(2005-05-29):
请问:20EX的4个模拟通道是不是每个通道都有电压输入和电流输入啊? 为什么说明书上20EX的端子配线图只看到第一通道有电流输入? 是不是说明书上有错? (说明书为中达电通网站上下载的)

网友A:
20EX的4个模拟通道每个通道都有电压输入和电流输入.可能是你的说明书有错.

楼主:
晕哦, 如果用电流输入,那么应该如何接线?

网友B:
不是有错,是示范作用,电流电压各有一个示范的接线图,每个通道跟示范接线一样!

网友C(2006-06-24):
如何接线啊,220v啊,如何实时采集三相电流和电压呢???

网友B:
只能采集直流电压(-10V~+10V)和电流(-20mA~20mA).

网友D:
对应的接线端子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E:
采用变送器,把电压,电流变成标准的信号

网友F:
没这么麻烦。电流接电流的端子,电压接电压就好了,它是分上下两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