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如何控制多台步进电机

楼主(2005-05-29):
plc如何控制多台步进电机,怎摸用plc控制变频调速电机

网友A:
有很多种方式啊,模拟量、高速脉冲输出,或者直接就是开关量,具体要看你的控制数量与精度了。还要考虑成本的问题。若干年前我做过一台拉丝机,一套PLC控制几十台步进电机,不过当时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因为那时经验与能力都有些欠缺 你到底要控制的是变频调速电机还是步进电机?数量多少?精度和速度要求怎样? 愿意与你共同交流此类问题 我在上海,你可以发邮件给我,或者MSN:penglei001@hotmail.com

楼主:
我想用PLC控制几台步进和变频调速电机,脉冲控制,能不能实现,哪个牌子的PLC 较好?

网友A:
肯定可以实现了 至于你所说的好怎么衡量的呢 档次?质量?还是性价比? 市场上的PLC都可以的,看你的爱好了 用欧美或者国产的吧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PLC控制?多台电机都是如何工作?相互之间有没有运动关系?脉冲能控制变频调速吗?

楼主:
步进电机变速运动,变频电机匀速,PLC只有两个脉冲输出口 怎摸办?

网友C:
我公司有一种Can总线控制器最大可以达到256个轴,性价比很好,如果感兴趣请和我联系010-5862 0419杨先生

网友D:
我的想法也是用总线连,不过如果需要联动可能会有问题. 我也是做步进控制器的,www.lintron.com.cn

网友E(2005-06-30):
步进电机的变速运动是受什么信号控制? 变频器控制只要认真阅读说明书就行了,

网友F:
脉冲是可以控制变频器。。。 安川(YASKAWA)的G7、F7系列的变频器除了用外部模拟量控制速度外,也可以接受脉冲序列来控制速度,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端子“RP”,而且还支持脉冲序列输出,好象是“MP”。。。V7系列有脉冲输入无输出。。。 丹佛斯(DANFOSS)的VLT5000和VLT2800系列都支持脉冲序列输入。。。 ABB好象也有这类产品,不过ACS800系列的好象不支持。。。

网友F:
to:天霁,您好! 一般PLC主机只有两个脉冲口,通过扩展模块有的一个模块可扩展4路脉冲。。。 有些变频器是可以通过脉冲来控制的,您也可以通过模拟量来控制,这样可以少用几路PLC的脉冲口了,但模拟量一般PLC主机也只有1、2路而已,也要加扩展模块才能有多路模拟量输出。。。。。 如果变频器的速度有几档选择就可以的话,直接用PLC的I/O对变频器的I/O进行选择速度档的切换就好了。。。

网友G(2006-11-15):
我使用的是siemens的s7-200的plc,它只有两个高速脉冲输出端口,可是我需要控制三台步进电机,我就在q0.0口上接了一个电磁继电器,这样就可以实现控制三台步进电机了。只是这样作只能是其中两台步进电机联动,不能达到三台电机联动的状态。我想只能这样了。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H:
你这样作,脉冲输出不是很高吧。

CPU224 XP,还增加1台CPU221,通讯办法,
费用不高。

有问题联络

广州亿控
www.gzeasycom.com

网友I(2015-04-10):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种方式啊,模拟量、高速脉冲输出,或者直接就是开关...

前辈你好,我也想用PLC控制12台步进电机,但以前没怎么接触过这块的东西,比较迷茫,所以想请教一下,12台步进电机可以用一个PLC控制吗?还有将来控制起来会不会很容易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