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用什么方法可以把pdf文件转换成word文档啊

楼主(2005-05-29):
用什么方法可以把pdf文件转换成word文档啊

网友A:
自己搜索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B:
acrobat reader 6.01以上的版本!

网友C:
OFFICE 2003就可以,但图片就不好,文字就不错.

网友D:
霏凡/1001下载上都有

网友E:
可以先把PDF文件转换长CAJ,再用文字识别,就可以出现汉字,在发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