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mcia转并口 用与加密狗

楼主(2005-05-29):
我的笔记本无并口,想通过PCMCIA转出并口(25孔),用于接加密狗,通讯行业软件。普通的USB转并口,并不支持加密狗。 在网上了解到 PCMCIA转并口的产品并不多,有北京康泰的LWBK20A PCMCIA/EPP(高速并口)转接卡 和 台湾三泰的2 并口 Parellal CardBus (CBP0020),请问那位大虾对这方面能给提供点参考建议,怎么才能是我的本本用上并口加密狗?我的本本 DELL D400。 谢谢

楼主(2006-01-22):
需要PCMCIA转并口,请看链接:
http://www.laogu.com/laogubbs/vbbs_33861.htm

网友A(2006-05-22):
我们的并口卡有以下特点:

1.支持标准并口(SPP)模式,增强并口模式(EPP) ,即插即用,不象有的卡不支持自动识别。
2.支持标准的PCMCIA接口,这个口笔记本上都有。兼容PCMCIA II CardBus 32位插槽
3.驱动程序支持win98/winme/winNT3.5/winNT4.0/win2000/winxp/win2003

4.可选LPT端口号(LPT1,LPT2,LPT3) ,地址是标准的并口地址03BC,0378,0278
(解决了USB转并口的问题,USB是虚拟设备,不是真正的并口地址,连接调试设备和下载线不行)
5.支持的设备有(举例) :
西尔特编程器,Altera下载线,Xilinx下载线 ,ARM 简易JTAG下载线 (wiggler和SDT下载线) , Multi-ICE原版ARM仿真器,凌阳单片机的JTAG下载线,持MSP430下载线,硬件加密狗等。

另外,还提供数字I/O接口卡。在和单片机等电路通讯时一可以用这个卡,有16个I/O口(可通过软件设置输入或输出),一个电源输出(给单片机和采集系统供电)。
这个卡和前端电路可构成智能采集控制系统,软件编程非常方便,用VC或VB用输入输出指令就可完成控制采集任务。
另外,用户还可用它做读卡器,调试器,编程器等。
本卡PCMCIA接口,驱动兼容98/2000/XP,提供接口软件源代码(VB和VC),有需要的和我联系。

 yangcong_n@126.com
qq:598199570

网友B(2008-08-14):
CDMA,GPRS,EDGE,3G无线上网卡PCMCIA转串口芯片OXCF950,PCMCIA转USB host(USB2.0 high speed)芯片OXCFU950

深圳明科世纪公司全线代理Oxford semiconductor产品,Oxford亚太区域最大代理商.针对Oxford产品线,我们可以提供Serial Bridge/Firewire/SATA/USB2.0全套解决方案,周到的服务与技术支持,最稳定的原厂供货,最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与你一起分享OxfordFirewire/SATA/USB2.0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所带来的成功!欢迎来电来函咨询,洽谈合作!

典型项目方案:

PCMCIA CDMA/GPRS无线上网卡解决方案---OXCF950B, OXCFU950B

该方案方案是采用高通通讯芯片与OXCF950芯片一起实现,是目前市面上应用最为广泛的无线上网卡实现方案。OXCF950B芯片在该方案中实现Notebook端到高通芯片组的桥接。相比于竞争产品,该芯片为TQFP超小封装,性能稳定可靠,价格上也有很大的优势。

金融终端、工控、嵌入式等领域多串口设备方案---OX16PCI952/954/958,OX16C954,OXmPCI954

该系列芯片实现PCI/mPCI转接16c950高速UART的桥接控制,可用于金融终端、工控、嵌入式等领域串口设备领域,可以完整替代PLX公司型号为9052/9054的高速UART芯片。目前可以提供单芯片PCI2/4/8UARTs的解决方案,还可以配合使用OX16C954实现扩展UARTs的方案,最多可以提供拓展20UARTs的参考设计方案。目前perle,moxa,sunix,研华等一线的多串口工控设备厂商都在使用此系列高性能芯片实现其相关产品设计与生产。

产品目录:

SERIAl BRIDGEOXCF950,OXCB950,OXUSB954/950,OX16PCI954/952

OXmPCI954/952OX16C954/950.实现从CF/PCMCIA/Card Bus/USB/PCI/mPCI等接口到串口UART/并口/Local Bus的转换。OX12PCI840,OX9160/9162实现PCI转并口/Local Bus接口。FIREWIREOXFW911OXFW911+OXFW912OXFW922ieee 1394A/B ATA/ATAPI接口转换桥接芯片。火线外部存储芯片业界领先。

SATAOXU921S,OXU921DSOXU921DSEOXUF924DSAOXUF924DSBOXUF924DSE 实现从USB2.0/1394A/1394BSATA的桥接,提供RAID方案。USB OTGOXU140CMOXU210HP,以及TDIUSB产品:TD1120TD6100TD243,

TD242LPUHC124等芯片.(注:TDIUSBIF主要参与者,USB业界领先,200510月该公司被并购到Oxford Semiconductor)

High Speet Storage

IEEE 1394 FireWire and USB 2.0 storage solutions

OXU921S               USB2.0 to SATA Bridge

OXU921DS               USB2.0 to Dual SATA Bridge

OXUF921DSE               USB2.0 to Dual SATA Bridge with encryption

OXUF924DSA               IEEE1394A and USB2.0 to Dual SATA Bridge

OXUF924DSB               IEEE1394B and USB2.0 to Dual SATA Bridge

OXUF924DSE               IEEE1394B and USB2.0 to Dual SATA Bridge with encryption

OXUF934DSA               IEEE1394A and USB2.0 to Dual SATA Bridge with encryption

OXUF934DSB              IEEE1394B and USB2.0 and ESATA to Dual SATA Bridge with encryption

OXUF934SSA               IEEE1394A and USB2.0 to SATA Bridge with encryption

OXUF931DS                 USB2.0 + ESATA TO SATA   OR   USB2.0 TO dual SATA

OXUF931SF                 USB2.0 to SATA controller with external flash

OXFW912*                IEEE1394B (Firewire800) to ATA7/ATAPI IDE Bridge + Integrated Flash and Hardware Striping

OXFW911plus*               IEEE1394 to ATA7/ATAPI IDE Bridge + Integrated Flash and Hardware Striping

Fire Wire Audio

IEEE 1394 FireWireAudio solutions

OXFW970               7.1 channel out - 2 In, streaming audio FireWire controller

OXFW971               16-Channel Streaming Audio FireWire I/O Controller with MIDI and S/PDIF

PCMCIA/CFUART(串口)PCI转并口、多串口、LOCAL BUS等;IEEE1394IDE;CARDBUS

转串口;USBLOCAL BUS转多串口UART;都是单芯片方案,方便开发,欢迎选用。

Serial Communications

UART/parallel port bridge solutions

OXCFU950 *               Low-cost, synchronous 16-bit PC Card (PCMCIA) or CompactFlash/CF+ to UART and USB host controller.

OX16PCI958               Intelligent octal UART with PCI bus interface

OXCF950 *               High performance single channel UART with integrated CompactFlash/PCMCIA Bus interface and local bus interface

OXmPCI954 *               Intelligent quad UART with 3.3v PCI/mPCI interface

OX16PCI954               High performance Quad UART with integrated PCI Bus interface, parallel port and local bus

OXPCIE952                PCIE to dual serial port OR PCIE to parallel port+serial port

OXPCIE954                PCIE to quad serial port OR PCIE to parallel port+quad port

OXPCIE958                PCIE to octal serial port OR PCIE to parallel port+octal port

OXPCIE840               PCIE to parallel port

OXmPCI952 *               Intelligent dual UART with 3.3v PCI/mPCI interface

OX16PCI952               High performance dual channel UART with PCI

OX12PCI840               Optimized single chip parallel port solution

OXCB950                   High performance single channel UART with integrated CardBus/3v3 PCI Bus interface

OX16C950B               High performance single channel UART

OX16C954                 High performance Quad UART

OXUSB950               USB to Single Serial Port Bridge

OXUSB954               USB to Quad Serial Port Bridge

OX9160               PCI to Local Bus with Parallel Port

OX9162               PCI to Local Bus with Parallel Port

OXAV940               Support MPEG4 for DVR application

OXAV940 DVR solution

MPEG4 recording and playback with QuickTime compatibility

704x576 resolution at up 30 frames/second

Analog terrestrial tuner

Infrared remote control

Program filing system with instant access playback

Timer record functionality

On-board hard disk

Integral FireWire and USB ports

USB Controllers

USB Host Controllers

TD242LP               The smallest, lowest power IC to get USB into an embedded system"

TD243               The world’s only high performance 32-bit Host, Peripheral and OTG controller

UHC124               The leading embedded Host controller on the market… optimized for cost, performance and ease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USB Peripheral Controllers

TD242LP               The smallest, lowest power IC to get USB into an embedded system

TD243               The world’s only high performance 32-bit Host, Peripheral and OTG controller

USB On-the-Go Controllers

OXU210HP               High-speed USB host, peripheral and On-The-Go (OTG) controller integrated with high-speed transceivers.

OXU140CM               The industry’s first single-chip combination USB and memory host controller

OXU121HP               USB On-the-Go Full-Speed Host and High-Speed Peripheral Controller

TD1120               The industry’s first single-chip USB OTG high-speed peripheral and full-speed host controller

TD242LP               The smallest, lowest power IC to get USB into an embedded system

TD243               The world’s only high performance 32-bit Host, Peripheral and OTG controller

联系方式:

牛津半导体中国区代理:

深圳明科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中国经贸大厦21I-J

电话:0755-82537101(直线) 0755-82537100(总机)

传真:0755-82537110

手机:13723414017

联系人:小姐

QQ:           294246144

电邮:smile@keentech.cn

MSN: smilefirst2005@hotmail.com

网址:http://www.keentech.cn

网友B:
OXFORD新产品OXPCIE200,PCIE转USB HOST+串口,PCIE转SPI/SRAM+串口

expresscard转并口OXPCIE840,expresscard转串口OXPCIE952,E口转串并口,PCI-E转串口,2,4,8多串口

           Oxford最近发布了PCI-express To 2/4/8 Serial port新产品,支持RS232/ 422/ 485 IrDA, 兼容PCI-E Spec1.1,异步波特率最高可达到15Mbps,支持Win Vista/ XP/2K/CE& Linux 系统,PCIe95211mmx11mm FBGA-120Pin封装,PCIe95413mmx13mm FBGA-176Pin封装,PCIe95813mmx13mm FBGA-176Pin封装。OXPCIE952-FBGA,OXPCIE954-FBGA,OXPCIE954-FBGA分别为express card转2,4,8串口芯片,express card转串口芯片。PCI-E转并口芯片OXPCIE840,PCI-E转串口。

     我们的PCIe95X系列还可以兼容Express Card (目前笔记本上最新的接口即所说的E),还支持Mini CardAIC口(应该是nVIDIA的接口模式)等,我们的产品是目前市面上仅有的可以支持标准E口转串口的产品,目前我们明显的优势是支持PCI Express1.1我们有三种型号供选择!

深圳明科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中国经贸大厦21I-J

电话:0755-82537101(直线) 0755-82537100(总机)

传真:0755-82537110

手机:13723414017

联系人:小姐

QQ:294246144

电邮:smile@keentech.cn

MSN: smilefirst2005@hotmail.com

网址:http://www.keentech.cn

网友B:
OXFORD新性价比高产品USB2.0+1394B+ESATA转SATA 单芯片方案OXUF934DSB,USB+1394A+ESATA TO SATA单芯片方案OXUF934DSA另外USB+1394A TO SATA单芯片方案OXUF934SSA,SATA硬盘盒桥接芯片,ESATA硬盘盒桥接芯片

网友B:
TDUHC122-OFOC,TD系列TDOTG242-0F0C产品用于VOIP视频电话等产品,UHC124,OXU200

TDUHC122-OFOC,TD系列TDOTG242-0F0C产品用于VOIP视频电话等产品,UHC124,OXU200

TDUHC122-OFOC,TD系列USB HOST,USB DEVICE,OTG controller产品用于VOIP视频电话等产品UHC124,OXU210HP,TDUHC124-RF0C0,

TDOTG242-0F0C

深圳明科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中国经贸大厦21I-J

电话:0755-82537101(直线) 0755-82537100(总机)

传真:0755-82537110

手机:13723414017

联系人:小姐

QQ:     294246144

电邮:smile@keentech.cn

MSN: smilefirst2005@hotmail.com

网址:http://www.keentech.cn

网友B:
wifi USB Mini card,wifi usb dongle,笔记本电脑的WIFI,笔记本无线网卡功能模块,VNT6656GEV00

wifi USB Mini card,wifi usb dongle,笔记本电脑的WIFI,笔记本无线网卡功能模块,VNT6656GEV00
WLAN usb mini card,WLAN usb dongle
张小姐
明科世纪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中国经贸大厦21I-J
Tel:0755-82537101(直线) 0755-82537100(总线)
Fax:0755-82537110
Mob:13723414017

Email:smile@keentech.cn
Web:http://www.keentech.cn

MSN:smilefirst2005@hotmail.com
QQ:294246144

网友B:
1394B+ESATA+USB TO 双SATA 带RAID0 RAID1,1394B+ESATA+USB TO 4 SATA 带RAID0/1/3/5/10功能

1394B+ESATA+USB TO 双SATA 带RAID0 RAID1,1394B+ESATA+USB TO 4 SATA 带RAID0/1/3/5/10功能

1394B+ESATA+USB TO DUAL SATA 带RAID0 RAID1 功能
1394B+ESATA+USB TO QUAD SATA 带RAID0/1/3/5/10功能

1394B+ESATA TO DUAL SATA 带RAID0 RAID1 功能

1394B+ESATA TO QUAD SATA 带RAID0/1/3/5/10功能

Oxford已经正式发布了OXUFS936DS AND OXUFS936QSE

深圳明科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中国经贸大厦21I-J

电话:0755-82537101(直线) 0755-82537100(总机)

传真:0755-82537110

手机:13723414017

联系人:小姐

QQ:     294246144

电邮:smile@keentech.cn

MSN: smilefirst2005@hotmail.com

网址:http://www.keentech.cn

网友B:
WIFI模块,NAS方案,EDGE无线上网卡,3G无线上网卡等全新方案

WIFI模块,NAS方案,EDGE无线上网卡,3G无线上网卡等全新方案

1. 无线网络摄像头,PMP,GPS,网络收音机,媒体播放机等用的WIFI模块
2. CDMA,GPRS,EDGE,3G无线上网卡用芯片,笔记本电脑用串口扩展卡PCMCIA转串 口芯片OXCF950,OXCF950
3. PCI转2,4,8多串口用于工控,金融等芯片OX16PCI952,OX16PCI954-TQC60-B,OX16C954-TQC60-B,OX16C954-PCC60-B,OX16PCI958
4. CPU,LOCALBUS,CARDBUS转串口芯片OX16C950,OX16C954
5. NAS,10/100/1000 Ethernet to single/dual SATA controller芯片OXE800SE,OXE800DSE

6. 1394A+USB 转SATA芯片OXUF934SSA-LQAG;

USB+1394A TO SATA芯片OXUF934SSA-LQAG;

7. 1394B转IDE芯片OXFW912,       1394B+USB2.0转SATA芯片OXUF924DSB

8.1394B+USB+ESATA转SATA芯片OXU934DSB-LQAG.

1394B+USB+ESATA TO SATA芯片OXU934DSB-LQAG.

9.express card转2,4,8多串口芯片,PCI-express转多串口芯片OXPCIE952-FBGA,OXPCIE954-FBGA,OXPCI958-FBGA

10.Expresscard转并口芯片OXPCIE840,PCI-E转并口芯片OXPCIE840,express to 串并口,E口转串并口

11.USB+ESATA TO SATA 芯片OXUF931DS,OXUF931SF,ESATA+USB2.0 TO SATA

我司主营以下OXFORD芯片:

OXCF950,OXCFU950,OXCB950,OX16C954,OX16PCI954,OX16PCI958,OXmPCI954,OXmPCI952,OX16C950,

OXU210HP,UHC124,TD242LP,OXFW911PLUS,OXFW912,OXU921S,OXU931S,OXU931SF,OXU921DS,

OXU931DS,OXU921DSE,OXUF924DSA,OXUF924DSB,OXUF924DSE,OXE800SE,OXE800DSE,OWFW970,OXFW971,

OXUF934SSA,OXUF934DSB,OXUF934DSA,OXPCIE952,OXPCIE954,OXPCIE958,OXPCIE840.

以上全是我们最有优势的方案,同时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可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如有需要,请随时联系,多谢!

深圳明科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中国经贸大厦21I-J

电话:0755-82537101(直线) 0755-82537100(总机)

传真:0755-82537110

手机:13723414017

联系人:小姐

QQ:          294246144

电邮:smile@keentech.cn

MSN: smilefirst2005@hotmail.com

网址:http://www.keentech.cn

网友B:
基于802.11a/b/g,VNT6656G6A40,USB dongle,无线网卡,wifi嵌入式模块,WIFI方案

WLAN模块/ WLAN module

深圳明科世纪科技无线事业部无线WiFi模块的推广,针对IEEE802.11a/b/g/i,我们有USB VT6656+RF; Embedded-USB VT6656+RF; USB Mini Card VT6656+RF.针对IEEE802.11b/g/i,我们有MiniPCI VT6655+RF; USB VT6656+RF; Embedded-USB VT6656+RF; USB Mini Card VT6656+RF. 周到的服务与技术支持,最稳定的原厂供货,欢迎各生产厂商、方案设计公司来电咨询,洽谈合作!

VT6655 11b/g mini PCI Module

MiniPCI (type IIIB) :

Model No.:VNT6655GMA00 to compliant with 11b/g standard

Features:

IEEE 802.11b DSSS high rate compatible

IEEE 802.11g OFDM high rate compatible

Advanced Power Management for power saving mode for battery

life

Antenna Diversity Supported

Performance :

Tx power: >15dBm@11g,54Mbps;

Rx sensitivity: ~-72dBm@11g, 54Mbps;

TP: ~20 Mbps (test by chariot tool)

WiFi certificated

WPA and WPA2 certificated

FCC/CE/DGT certificated

RoHS Compliant

Radio Characterization report

ready upon request

VT6656 11b/g USB Mini card

Model No.:VNT6656GEV00 to compliant with 11b/g

standard

Features:

IEEE 802.11b DSSS high rate compatible

IEEE 802.11g OFDM high rate compatible

Advanced Power Management for power saving mode for battery

life

Antenna Diversity Supported

Hot-Key : Supports RF On/OFF mechanism

Performance :

Tx power: >15dBm@11g,54Mbps;

Rx sensitivity: ~-72dBm@11g, 54Mbps;

TP: ~20 Mbps (test by chariot tool)

USB-IF certificated

FCC/CE certificated

RoHS Compliant

Radio Characterization report

ready upon request

VT6656 11b/g USB Dongle

Model No.:VNT6656GUA00 to compliant with

11b/g standard

Features:

IEEE 802.11b DSSS high rate compatible

IEEE 802.11g OFDM high rate compatible

Advanced Power Management for power saving mode for

battery life

Performance :

Tx power: >15dBm@11g,54Mbps;

Rx sensitivity: ~-72dBm@11g, 54Mbps;

TP: ~20 Mbps (test by chariot tool)

USB-IF certificated

WiFi, WPA and WPA2 certificated

FCC/CE/SAR certificated

RoHS Compliant

Radio Characterization report

ready upon request

VT6656 11b/g USB Module

Model No.:VNT6656G6A10/40 to compliant with 11b/g standard

Features:

IEEE 802.11b DSSS high rate compatible

IEEE 802.11g OFDM high rate compatible

Advanced Power Management for power saving mode for battery life

Voltage Supply : 5.0V (Model: VNT6656G6A40)

3.3V (Model: VNT6656G6A10)

Antenna Diversity Supported

Hot-Key : Supports RF On/OFF mechanism

LED Indicator : Supports an external or internal LED Indicator

Low power consumption design for total system

VNT6656G6A10: 0.7W@input:3.3V/1.8V, Rx mode

VNT6656G6A40: 1.5W@input:5V, Rx mode

Performance :

Tx power: >15dBm@11g,54Mbps

Rx sensitivity: ~-72dBm@11g, 54Mbps;

TP: ~20 Mbps (test by chariot tool)

USB-IF certificated

WiFi, WPA and WPA2 certificated

FCC/CE/Telec/MIC certificated

RoHS Compliant

Radio Characterization report ready

upon request

深圳明科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中国经贸大厦21I-J
Tel:0755-82537101(直线) 0755-82537100(总线)
Fax:0755-82537110
手机:13723414017

联系人:小姐

QQ:   294246144

电邮:smile@keentech.cn

MSN: smilefirst2005@hotmail.com

网址:http://www.keentech.cn

网友C: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