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求高手指点方向

楼主(2005-05-29):
我公司是制作汽车线束回路测试台的,期望能有高手指点回路测试方案。 汽车电线束一般有800个回路,各个回路的电线插在塑壳接插件上,但各个回路都连到工控机上会使工控机后太多的电线,能否用上RS485进行连接,并由工控电脑分析开路,还是短路,以及他们的位置。 拜托各位高手,因为我是学机械的,无法说得更专业,期望高手可以和我联系,以进一步确定合作方式。谢谢! 我的电子邮件:jocky@rayshell.com.cn

楼主:
没有人懂怎么处理,建议你还是联络研华吧,来这里的没有高手,高手不会来的

楼主:
真的要放弃吗?

网友A:
联系我吧,010-68703353 夏先生

楼主:
如果在上海就好了,谢谢夏先生,我总感觉我表达不清楚我要的,煮出来还有很多的后续,不方便。

楼主:
汽车线束不知您清楚吗,它是简单的电线捆绑而成。线束的各个分支的末端,有塑壳护套,端子按要求插入不同的孔位。 需要检测测试台做到的是: 1、测试出线束回路的短路(相邻电线外皮破裂造成,或者裸电线胶布没有包好) 2、断路(电线铜芯断) 3、误配列(端子插错塑壳护套孔位)。 ,线束各个分支末端的端子与工控机的连接是通过加工的治具中的测试探针,这个治具有一个指示灯。当发生检测失误时,让指示灯闪烁。 ,开始测试前,要求各个治具的指示灯亮,每个治具有一个开关,当插入塑壳护套后,指示灯灭。 ,每个治具有不同的编号,发生失误时,显示器会提示治具的编号。 ,设定所需要测试的线束的资料,需要根据线束输入治具的信息,如:塑壳护套的孔位数,和实际使用孔位数。当线束插入好各个治具时,可以侦测回路数,侦测出的回路数和输入的实际使用孔位数一致才表示侦测的正确性。并可保存线束回路资料。 ,可对接触不良的各个点进行统计,以发现不良治具或经常发生问题的塑壳护套。 ,我们目前的机型是直接连接的,之后增加功能连接板后,到工控机后才只有一股排线。我们目前使用的是基于DOS的自编软件,我们期望使用Windows 界面的。 ,软件方面还希望加入塑壳护套的照片来指示出错的孔位。 您看可以做到上述基本功能吗?软件方面我们会请人协助的。如果您觉得实现上面的方案可行,我们可以进一步合作,或者还有不太清楚的地方,请您告诉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