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显示ER2

楼主(2005-05-29):
富士G11-30KW显示ER2 怎么处理?还有PS12044模块那里有买?

楼主:
各位能否顶一下?

网友A:
面板通信异常,设定键盘面板进行模式,OK

楼主:
师傅一上电就显示ER2 ,怎么进入设定键盘面板进行模式?

网友B:
可能变频器控制板有问题,也可能是面板问题。模块我可以找找。010-82890009

楼主:
换了面板,再上电,还是这样?怎么处理?

网友C:
看cpu发烫不,晶振工作没有,否则主控板坏

楼主:
我去试一下,谢谢!

楼主:
经检查cpu不发烫,晶振已经更换新的,但是还是没有用,怎么办?

网友C:
晶振工作没有?主控板可能已坏。

楼主:
成都邦浦,怎么测量晶振工作有没有工作?

网友C:
请来电(028)84370954何工

楼主:
何工我上午打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