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求助 故障点在.......

楼主(2005-05-29):
有BETA电容仪、直径仪、PLC等设备与上位机通过PRfibus-dp通讯。出现故障现象是电容值不能在上位机正确显示了。 对这问题分析: (1)上位机没显示出报警(说明总线没问题吧?)。 (2)但上位机也不会有问题的(人机有高级密码保护)。 (3)似乎电容仪也没有问题(曾到上海修过,说可能是GSD有问题)。 (4)去年有过这个故障,设备厂家工程师好象是来改了什么程序就好用了。 哪么问题该在哪儿呢?

网友A:
难道没有总线诊断系统吗? 1、看PLC的CPU上的总线灯指示; 2、使用电脑用组态软件在线监视硬件; 3、看你的仪表上是否有指示。 如果你以前通信正常的话,那么GSD不会有问题。

楼主:
1.总线灯指示正常。(SF不亮) 2,没在线监视过。 3。电容仪指示绿灯亮,表示其正常。 请高手多多指教。

楼主:
用同品牌的BETA代换,故障消失。说明还是电容仪有问题。好象是软故障。

网友B:
sypdn能问您几个问题吗?? +我qq好吗??14239415

网友C:
“去年有过这个故障,设备厂家工程师好象是来改了什么程序就好用了”,是PLC中的程序吗?

楼主:
bdj_001: 应该是。因为用过手提电脑。 若不是,则直接在上位机上修改组态参数就行了。 总之,故障重犯。在工程师走后时间不到一个月就又出现同样的故障。 现在换了同一型号的,故障立马排除。 你有什么见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