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有谁?试过

楼主(2005-05-29):
欧姆龙DC24V继电器,如果给它线圈通过交流电,那么会吸合吗?

网友A:
我以前有试过将DC12V的继电器用在AC24V的系统中,能工作,但只是短时的,因为后来买到AC24V的继电器就把它换下来了。

网友B:
直流线圈为什么要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