γ射线管道爬行器的研制

楼主(2005-05-29):
1 前 言 在现代化长距离油气管道建设中,对对接焊缝进行无损检测是保证工程质量的重要手段,其中射线照相又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射线检测具有缺陷检出率高、直观形象等优点。长期以来,射线检测主要依靠X射线机与γ射线源在管道外面通过双壁透射进行照相,在工作工程中,抬动机具、布置底片等劳动强度相当大,因焦距长而又必需增大射线功率或曝光时间,因此工作效率很低。 在管道射线检测过程中几种主要手段的对比: 1、X射线机:采用管外双壁透射照相,工作时需要工程车、发电机(5KW)等紧密配合,优点是底片质量高,可适应于复杂地段,缺点是某些地段难以工作,如山区、水田、沼泽等地段,在大比例检测中工效较低。 2、γ射线源:采用管外双壁透射照相,优点是附属机具简单,不需要发电机,适合于山区、水田、沼泽等地段,操作人员少,缺点是底片质量一般,曝光时间较长,曝光时间人为误差较大,操作人员人身接受的射线剂量较大。 3、X射线管道爬行器:它采用内曝光,具有底片质量好、速度快等优点,缺点是体积大、适应管径范围较窄,重量大,需要专用运输车(带吊车),需进口,日常维护工作量大,维修困难且价格昂贵。 因此,在工程中急需一种体积小,重量轻,操作维护简单,价格适宜的爬行器,所以我们进行了这方面的研制工作,研制出了γ射线管道爬行器,并成功地大范围的在陕京输气管道建设中投入了试运行,实践证明,定位精度满足使用要求,底片质量合格,底片质量稳定,操作人员人身所接受到的辐射剂量减少。 2 基本原理 γ射线管道爬行器是一种自动化射线产生装置,通过管道外部遥控装置的配合,它可以在金属管道内部完成前进、后退、休息、定位及射线曝光等一系列自动化无损检测过程。 本系统主要由机械行走部分、射线产生装置、辐射传感器、逻辑控制器部分、电源部分及管道外部的遥控定位用指令源等组成。 下面是整机原理方框图: (图略) 下面是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略) 具体工作步骤:先在欲拍照的对接环形焊缝外面按照照相要求绕上专用的照相底片,然后,将遥控指令源放置于距离焊缝指定距离的位置上,用于指引爬行器到达焊缝下面指定位置,当爬行器运行到指令源下方时,辐射传感器将接收到指令源的信号,通过控制器的控制使爬行器停机定位,并发出警报声音,此时操作人员将指令源移开(可放置到下一道口位置上),从移开指令的时刻开始,经过20秒时间的延时自动执行出源动作,出源到位后开始启动定时器及强声警报,开始曝光底片,当定时结束后自动执行收源动作,并自动向下一个目标前进,重复执行上述动作即完成了射线照相的过程,用时间编码法可以自由遥控其前进、后退、曝光及休息等动作。 定位原理示意图: (图略) 3 设计与制作 3.1 硬件设计 为适应管道内部恶劣的工作环境,整机采用全密封结构,利用重力自纠偏原理,具有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的优点。 其中射线产生装置由可更换的人工用γ射线源和藏于机体内部的电动收发源机构组成,在需要少量补片时,可取下射线源取下进行人工照相,射线源部分作到了人机两用,节省了投资。 射线传感器是整个研制过程中的难点,因为要采用全密封结构,传感器必须置于机体内,传感器于指令源之间的距离增大,对传感器的灵敏度、抗抖性以及定位方式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国内市场上又未见有出售,于是我们自行研制成功了专用的辐射传感器,实际试验证明其性能稳定可靠。 控制器部分:我们通过对比,采用了三菱公司的FX0-20MR型可编程控制器,具有编程简单,可靠性高的特点。 电源采用两只进口12V38Ah蓄电池串联组成24V电源。 整体布线:我们本着模块化、易升级、易维护的要求,而设计了专用的数据总线和电源总线结构,各部分通过接插件进行互相连接。 3.2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采用了梯形图语言编程,具有编程简单的特点。因γ射线源的不可关闭性,故本设计以人身安全为第一要求,因此要求在各种特殊情况下均应有较完善的保护措施。为此,我们特意在软件方面设计了容错能力,对于收发源受阻、定时器损坏、传感器损坏等均可在一定程度上自修复或保护退出管道,最大限度地保证人身安全及防止了割管事故的发生。 下面是系统运行流程图 (图略) 3.3 研制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1、由于该机器工作环境的特殊性,故存在抗辐射干扰问题,这主要有两方面: (1)射线源对射线传感器的干扰问题 解决方法: 1)增大两者间距离 2)增加屏蔽层厚度 3)采用时间屏蔽法 (2)控制源、主射线源对微机控制器的干扰问题 通过试验的方法,发现影响并不严重,在物理结构上采用垂直安装以减少接受辐射部分的面积,增加适当的屏蔽材料。 电磁干扰问题:干扰源主要来自运动驱动电机和收发源电动机的启动、运行、制动过程中形成的延电源线传输的干扰信号,可以采用分线供电、电源分离、光电隔离等方法解决。 2、如何解决射线传感器寿命问题 主要问题是当主射线源出源之后,有强烈的γ射线散射线,将会照射到射线传感器上,一是影响传感器正常工作,二是将大大缩短其工作寿命(因采用盖革计数器),针对上述问题我们采用了如下解决方案: “按需供电”即当需要从传感器读取数据时才给其供电,使其在高强度辐射场中时管端无电压,形不成电离— 电子流,破坏了其雪崩条件,因此即解决了误触发问题又解决了计数管寿命问题。 4 结束语 通过自行开发研制成功γ射线管道爬行器,我们总结出了一套开发机电一体化科研项目的成功经验,对可编程控制器(PC)等新器件的应用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需要从国外引进的设备将越来越多,这些设备在技术上虽然很先进,但其价格却很昂贵,如果我们在引进某种设备之初,能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对其性能加以改进,再由国内生产出来,则可以大大减轻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节省国家的外汇,为国家经济建设发展作贡献。 附录 爬行器技术指标数据 技术项目 技术指标 适用管道直径 Φ325mm— Φ720mm 运行速度 9.4m/min 爬坡能力 ±15° 转弯曲率半径 >500倍管道直径 连续爬行时间 20h 曝光时间范围 0— 10min 定位距离 300mm— 500mm可调 定位精度 <±2.5cm 收发源时间 1.2s 工作温度 -20℃— +50℃ 电源电压 24V 电池容量 38Ah 工作电流 1.5A 警报声音响度 100db 参考文献 1.美国无损检测学会,《美国无损检测手册》(射线卷),世界图书出版社,1992.7.1. 2.《三菱FX0-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使用手册》

网友A(2006-02-17):
我公司是台湾三易自动化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直销总代理,专营各种规格的Apollo,Hercules工业无线遥控器,以及生产线自动化改造。可在-25——+85度的环境中使用,外壳防水防油,强度可达IP67。遥控距离达100米,并可定做150米----1000米的超远距离遥控器,可穿透玻璃等障碍物,可一发控多收,且可独立操控 ,还可订做各种非标产品,操作简单方便,性能安全可靠,外观小巧简洁,广泛应用于各种人为操控不可 不允许线控的场合,或是想提高工作效率的企业。
保障您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使用物超所值的遥控器是您的权利,若有所需要的话,我们愿竭诚为您服务.
质量可靠,价格公道,服务完善,公司技术人员曾经过台湾专家亲自培训,保证售出的每一台遥控器都能得到完美的服务。
联系人:郭先生 13913852524
E-mail:guoxue9539@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