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MICRO V3.2使用问题??

楼主(2005-05-29):
我的s7-200 cpu226 EM277 安装了STEP7-MICRO V3.1版本运行良好,由于需更新软件,我安装了3.2版本。但这时上位机找不到cpu226,不能通讯。我的上位机安装了CP5613网卡。不知什么原因?望各位指教!!!想谢谢!!!我尝试卸载过3.2版本,又装上V3.1就可以,不知什么原因?望各位指教!!!

网友A:
在属性里找到含有CP5613的选项,再次选项里选择aut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