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电流表的准确度与电缆长短的关系

楼主(2005-05-29):
本人曾使用过将1.5mm2粗的导线50米连结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结果发现电流表偏差太大,用2.5mm2粗的导线后,电流表显示基本与实际相符,可见,导线的内阻对电流表准确度影响很大,不只有没有高手同意我的观点的

网友A:
简单,长引线电阻造成的,到高中物理课本查一下吧,有根据长度、截面积计算电阻的公式

网友B:
这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