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可编程控制器怎样加密?

楼主(2005-05-29):
各位

网友A:
为什么要加密?加了也白加,你没见那么多人在那问别人要XX软件。什么世道……

网友B:
说的对!FX的密码是最好解的!

网友C:
加了密可以自我安慰一下,呵呵

网友D:
加密,点击菜单PLC-后点击关建字,输入密码.如要解除密码可购买价格低廉的解除密码软件,有欧姆龙和三菱等几种.如果须要可联系、 E-mail: jkgkxjq@163 TEL: 13980265541

网友E:
我最近编写了FX密码软件,发MAIL过来,免费送,最好有点资料交换 lell97@yahoo.com.cn

网友F:
請先將PLC通訊口旁邊的指撥開關置於stop的模式,打開軟件,(我用的是GX7.0中文版的)-在線-用戶數據-用戶數據寫-輸入8位密碼(一定要是8位)-寫的模式寫入PLC-將plc置於RUN的模式。(以上一定要在在線修改的模式下進行,否則,用戶數據部分會是陰影部分。當然還有另一種方法,但不管是哪一種方法,都必須將plc 置於stop的模式,且輸入的密碼一定為8位數字或字母。

楼主:
在此感谢各位工控高手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