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940触摸屏 如何和FX2N连接?

楼主(2005-05-29):
(无正文)

网友A:
你没看到FG940的一侧有插槽吗?去插吧。使劲插好了, 呵。。

网友A:
在F940的一侧,有com0和com1插槽,com0为RS422,用于与PLC连接,COM1为RS232C,用于上位机连接。一旦PLC与F940连接以后,上位机对PLC和F940的访问就要通过COM1端口了。另外,你不要告诉我FX2N一侧你不知道通讯电缆插那里吧,那里可只有一个洞!

网友B:
使用专用的通讯电缆连接,在F940上有两个插口,使用下边的那个,FX2N侧使用圆口的插口,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