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秤传感器输入信号

楼主(2005-05-29):
我想了解皮带秤传感器输入信号有没有4~20mA的 输入,如有的哪儿有的采购~~谢谢 msn:lukexjy@hotmail.com

网友A:
传感器应该是输出吧? 4-20mA应该是变送器了。。。。

网友B:
4~20A应该是输出的信号吧!采集时才会有4~20 mA输入,我们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www.tm-auto.com 电话:021-54261137、54261142

网友C:
有这样的stran传感器,价格比输出正负24mV(240mV)的贵。距离远或直接把信号送到DCS系统(或PLC)上处理采用较多。一般情况下,可采用称重仪表采集信号,再通过仪表把信号传输出去,方式有:1、数字通讯RS485,RS232,PROFI-BUS,DEVICENET,2、表作为转换器,输出4-20mA信号。

网友D:
传感器输出可接变送器,输出4~20mA的信号. 我公司可提供. 0571-85988814 13757107930 www.zjloadcell.com

楼主:
能够提供价格,交货期等信息,给我留言,谢谢

网友E:
加个变送器就可以 输入是豪伏输出可选择电压和电流

网友F:
你好,我公司有你需要的皮带称传感器,输出信号可以是:4-20mA,0-5CDC,1-5VDC,0-10VDC的,价格:在1500/台左右,视你的具体参数要求浮动价格,交货期为:5-7天,特快专递供货 公司:湖南赛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0731-4060371,联系人:刘恩贵

网友G(2009-02-14):
a传感器输出可接变送器,输出4~20mA的信号. 我公司可提供15908039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