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OP-HMI

楼主(2005-05-30):
最近我看见有人用一个新品牌,POP-HMI 5 .7寸的 型号是BYD055S,有彩屏有蓝屏,性能好象还不错,我也想用.但是不知道是哪里有的卖?哪位知道的请告诉一声,感激不尽!

网友A:
哪位知道POP-HMI(文本HMI)的功能键是否有单键功能,如何用?

网友B:
POP-HMI的功能键是可以单键使用的。在定义功能键时,可在画面组态软件的“工具--系统设置”项中选择单键即可。画面组态软件默认功能键的操作方式为组合键,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操作安全的需要。例如某一功能键定义为电机的“启动”,如果该功能键是单键操作,就较容易在进行其它操作时误触发该功能键,而换成组合键来完成此键的功能,就大大减少了这种可能!更详细的说明请浏览www.chinahmi.com或www.chinahmi.cn网站下载最新POP-HMI的软件说明书!

网友C:
POP-HMI的文本显示器功能不错,画面组态软件很方便,值的一试!

网友A:
谢谢博深的回答!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为何与PLC连接时,通讯TXD灯在有些画面下不闪动?(虽然不影响使用)请解答.

网友B:
有些画面下通讯灯(TXD)不闪,是由于你的这些画面中可能没有定义与所连设备相关的元件,HMI不需与所连设备交换数据,故通讯灯不闪动。更详细的说明请浏览www.chinahmi.com或www.chinahmi.cn网站下载最新POP-HMI的软件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