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InTouch中如何做Active控件?

楼主(2005-05-30):
请问各位大侠,我用水晶报表做了一个显示SQL 2000数据库的文件:AlarmEventHistory.rpt,想在InTouch中调用,我做了一个按钮,写下如下脚本:StartApp "F:\Program Files\Crystal Decisions\Crystal Reports 9\crw32.ex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jackson.lan\My Documents\AlarmEventHistory.rpt",可发现这只是切换到Windows中把该报表文件打开了而已,请问如何把该文件做成一个ActiveX Controls 控件直接在InTouch中调用呢,谢谢了!!!!!!!!

楼主:
请问我用Delphi做了一个可以查询打印数据库表格的东东,如何在InTouch中调用呢?

网友A(2011-08-18):
高手快快指点指点啊,05年的问题现在还没解决吗

网友B:
安装与删除 ActiveX 控件
即便已经在计算机上安装了某个 ActiveX 控件,还是必须将此控件安装到 WindowMaker 上以使 InTouch HMI 了解到这个情况。

从 WindowMaker 中删除某个控件时,它并没有从计算机上彻底删除。它只是从内存中删除掉,不再起什么作用。

要安装 ActiveX 控件

在特别菜单上,指向配置,然后单击向导/ActiveX 安装。此时出现向导/ActiveX 安装对话框。
单击 ActiveX 控件安装选项卡。此时出现 ActiveX 控件安装属性页。
在安装的 ActiveX 控件列表中,选择要安装在可用的 ActiveX 控件列表内的控件,然后单击安装。
提示 要选择多个控件,请使用 SHIFT 键或 CTRL 键。

单击确定。
要删除 ActiveX 控件

在特别菜单上,指向配置,然后单击向导/ActiveX 安装。此时出现向导/ActiveX 安装对话框。
单击 ActiveX 控件安装选项卡。此时出现ActiveX 控件安装属性页。
在安装的 ActiveX 控件列表中,选择要从应用程序中删除的控件,然后单击删除。此时出现一条消息,要求确认是否删除。
提示 要选择多个控件,请使用 SHIFT 键或 CTRL 键。

单击是以删除该控件。此时该控件移到可用的 ActiveX 控件列表中。
单击确定。

InTouch 应用程序不支持以下类型的 ActiveX 控件:

无窗口控件
单框架位置或区域框
容器
数据控件
调度对象

这些可都是帮助上的

网友A:
楼主问的是“请问如何把该文件做成一个ActiveX Controls 控件直接在InTouch中调用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