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F940GOT与PC机之间的通信数据电缆问题

楼主(2005-05-30):
我上次在电脑城里,花几块钱随便买了根母头RS232数据线.想用于F940GOT的COM1端口与个人电脑的串口之间的连接,可是没连成.F940GOT COM2端口与三菱PLC编程端口之间已经正常通信 请问这种廉价的RS232数据线能否合乎要求?

网友A:
楼主,你再仔细看看你的F940的端口,是COM0还是COM2啊?请看清。另外,从F940的使用手册可以看出与个人电脑相连接时,使用的电缆应该是FX-232CAB-1或FX-232CAB-2,不是随便一根RS232的数据线可以的,他们的内部接线是不同的,最后,提醒你,COM1端口应该使用RS-232C的接口。

网友B:
请检查连接是否正确,我使用的是专用电缆

楼主:
我看清楚了. 我那根RS232通信电缆电缆是内部接线与要求的不一样的.它是二边母头的相同编号插孔相同的,就是1号孔与1号孔,2号孔与2号孔,3号孔与3号孔.....依此相连接的.看了F940的使用手册后,把线剪断重新按说明接好.OK了,谢谢哦

网友A:
不客气,多看使用手册,问题就会变得简单起来了。 加油吧。

网友C(2008-11-17):
F940GOT的COM1端口与个人电脑的串口之间的连接::2-3 3-2 4-6 5-5 6-4 8-4

网友D:
三菱的型号就是FX-232-CAB1

网友E(2011-11-02):
2-3 3-2 4-6 5-5 6-4 8-4 我也是这样接的怎么通不了呢

网友F(2011-12-07):
电缆找代理商买一条 ;

网友G:
FX-232CAB-1接线图:2 3交叉,5 5对接,6 8短封接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