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有谐波电力系统专用无功补偿装置

楼主(2005-05-30):
低压有谐波电力系统专用无功补偿装置 概 述   JYLC1—系列低压有谐波电力系统专用无功补偿装置是我公司针对有谐波电力系统的无功补偿而研制成功的新型产品, 主要用于冶金, 化工, 建材, 机械加工工业领域的有非线性负荷的低压电力系统, 作无功功率补偿和低次谐波的治理之用。   电力系统中越来越多的非线性负荷如晶闸管整流器装置、变频器,中频电源等接入电网会产生大量的谐波电流,引起工频电压及电流的波形畸变。 补偿电容器的电容和电网及负荷的电感可以形成并联谐振回路,使谐波电流放大到正常的20倍。并联谐振电路的调谐频率与电网中存在的谐波频率相匹配时,谐振的电流引起进一步的电压畸变,从而造成电容器及其他用配电元件电压击穿或过热故障。  该产品采用电容器和电抗器串联成谐振频率在基波与最低特征谐波之间的某个频率,从而可以补偿基波无功功率而不会放大高次谐波。 工作原理和装置特点 适用于有谐波的低压电力系统无功补偿和非线性电力负荷的就地无功补偿。其功能主要有: 1 谐波滤除率>80% l 功率因数可提高到0.97以上,节电效果显著, 减少电费开支; l 改善供电质量,提高电气设备的正常出力; l 降低线路和变压器损耗; l 降低供电的视在功率,增加输变电设备线路的负荷能力,延长电气控制设备的使用寿命。 产品结构   该产品根据系统的无功补偿容量的需要配有一组或多组三相电容电感器组, 每一组由一台电容器和一台电抗器串联而成,并通过接触器和熔断器接入补偿母线.每一组的补偿容量和调谐频率完全一致. 由功率因数调整器根据无功功率的需要进行投切控制。该产品为柜式结构,并配有风扇和空气过滤器等通风散热装置. 技术参数 型号 系统电压(V) 基波频率(Hz) 额定容量(kVar/柜) 谐振频率(Hz) JYLC1 400 50 87.5-450 140 190 JYLC2 525 50 87.5-450 140 190 JYLC3 660 50 87.5-450 140 190 订货说明 订货时请提供下列资料: 1. 系统谐波电流成分及含量或非线性负荷的最大电流和谐波特征; 2. 装置接入点电压畸变率; 3. 需补偿无功容量、变压器容量及短路阻抗百分比; 我们的联系方式: 地 址:湖北省襄樊市檀溪路119号襄樊晶莹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0710-3608153 3607810,013871760467 邮 箱:xfjydq@163.com 网址:http://www.jingyingdq.com

网友A:
你好,我是从事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工程师,目前在做中小水电站的无功功率自动补偿的应用设计,能否给予合作?

网友B:
你好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能合作吗?0533-6219178 13105332670

楼主:
有合作意向可与我公司联系。本公司诚交各界朋友,来电必复!

网友A(2005-09-01):
那位高朋有DW16-2000/400V1500A空开的操纵电机:HDZ-32401A/交直通用380V1.16A,锡山市堰中微电机厂生产的,谢谢各位朋友支持。

网友C(2006-07-09):
  谐波与无功补偿13483611451

网友D:
有效果吗

网友E:
有源电力滤波器(APF)

 简介
      谐波抑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使用有源滤波器。这种滤波器能对频率和幅值都变化的谐波进行跟踪补偿,且补偿特性不受电网阻抗的影响,因而受到广泛的重视,已在日本、欧美等国家获准广泛应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 基本原理
      从补偿对象中检测出谐波电流,由补偿装置产生一个与该谐波电流大小相等而极性相反的补偿电流,从而使电网电流只含基波分量。
 功能和特点
   动态补偿
   可同时补偿谐波和无功
   所需贮能元件容量不大
   适当控制可保证不会发生过载
   不易受电网阻抗的影响
   不受电网频率变化的影响
   既可单独补偿,也可集中补偿
   主开关件:IGBT
   控制系统:DSP+CPLD+FPGA
   控制原理:瞬时无功功率理论
   容量:10MVA

联系方法:
株洲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0733-8445305
yoboo2003@163.com

网友F(2009-11-06):
我公司有几台中频炉做淬火及透热用,还有一些变频设备。给电网造成了一些影响,特别是配电室功率补偿柜的快熔经常烧,我们想做一下谐波检成分检测,然后决定是进行无源或者有源滤波措施,请问株洲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是否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我的qq号104146897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