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法兰厚度计算

楼主(2005-05-30):
请问法兰联接件的最大承受压力的公式是怎么样的啊。紧急!要求,PN20,介质为水,内径DN609mm,外径为815mm,请问要多厚的法兰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A:
法兰厚度不必计算,有现成的国家标准可查,商店卖的法兰也是根据各种标准生产的,不过有一些老标准法兰为了维修方便仍然继续生产,买法兰要根据压力级制选择,你的级制可以选2.5MPa。可参照的标准有GB/T17241.6-1998整体铸铁管法兰、GB/T9113.1-2000《平面、突面整体钢制法兰》、GB/T 9119 《平面、凸面板式平焊钢制管法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