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富士触摸屏

楼主(2005-05-30):
请问富士ug2.0怎样将某个画面设置成无人操作的情况下经延时自动返回到启动画面

网友A:
可以使用宏命令设置!

网友B:
通過PLC的延時程序加MOV指令來控制,應該來說,任何廠牌的人機都可以做到!畫面的換頁,除了用人機的換頁開關,還可以用PLC程序來換頁!關鍵還是要你搞清你的HMI占用PLC的是哪些WORD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