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区恒压供水水泵选用方案

楼主(2005-05-30):
请教各位高手: 现用两台7.5KW的水泵供水,再加一台7.5KW备用水泵实现0.4Mpa的出口压力,与用两台15KW的水泵,一用一备,哪种方案要好些呢? 还有,1BAR压力是好多Mpa呢?在下是个新手,请指教!

网友A:
综合考虑,用两台15KW的稍好些; 1BAR约为0.1Mpa

网友B:
应根据流量、扬程、管道直径、管道磨阻计算选用几台水泵,功率是多大。水泵的选用是计算出来的,不是考虑出来的。

楼主:
谢谢高人指教!

网友C:
不知道小区是多层还是小高层?从你说的压力看应是多层,具体要看户数来选泵,一般用两大一小的方案比较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