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的数据保存问题

楼主(2005-05-30):
兄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请高手告知一二! 如果在ifix的界面中设置好几个参数,如何在ifix关闭再从新启动后,几个参数自动出现? 以前在fix7.0中是通过建立文件,然后保存数据在里面。不知道ifix如何做,帮帮忙了!

网友A:
用二进制文件保存,初始化时调出写入数据库如何

网友B:
执行一下保存数据库的命令也可。

网友C:
说得比较含糊,不知道要保存什么参数. 如果是常量的话,就很easy,定义全局变量就行. 如果是变量,虽然稍稍有点烦.不过大家都对如何保存数据很熟悉了.不需要详细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