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发热特严重的问题:

楼主(2005-05-30):
我公司数控系统采用的是西门子公司的步进电机,在现场遇到一个步进电机运行一会儿后发热特严重,即使不运行也这样,由于明显比别的电机热许多,我把与电机配套的驱动电流改小了一点,觉得发热程度小了一点,但这设定是按不同的扭矩来的,本来按着说明应该为5.0A的,可我改到了3.6A,长期运行是否会有问题啊!

网友A:
步进电机发热很正常,而且如果没有半流保护这样的功能,停止不动时热量也不会比转动时小(因为电流并没有减小)。这个电机比别的电机热,是否因为这个电机比别的电机设定的电流更大?

楼主:
不是,按标准设定的,只是我改小了会有问题不?

网友B:
电流改小了,相应的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也变小了。这时候只要步进电机能够拖动负载正常运行就没有关系。

网友C:
如驱动器的电流能满足电机的输出力矩能带动你的负载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不行那就可能要选用力矩大的步进电机咯

网友D:
步进电机在运行过程中,温度达到80-90摄氏度,均为正常!

网友E:
翔宇兄,我的问题和你的是一样!我是百格拉的步进电机。早上上班步进电机运行一会儿后发热特严重,即使不运行也这样,由于明显比别的电机热许多,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把电流调小了,温度就降下来了,没有那么烫手。但是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电机不运行温度还是那么高,驱动器都没有电流输出,这个我用钳表量过的,请高手解答

网友A:
重复一遍:步进电机不转的时候,驱动器是有电流输出的,否则,你以为保持力矩是哪里来的?

网友F:
to 小兵嘎: "驱动器都没有电流输出,这个我用钳表量过的" 当步进电机不转的时候,驱动器是有直流电流输出的,一般的钳表只能量交流电流,所以看似没有电流输出。 应在回路中串电流表或用可测直流电流的钳表来测量流过步进电机的电流。

网友G:
当步进电机不转的时候,驱动器是有直流电流输出的,可以在通电后测量驱动器电源输入电流,此电流为制动电流.

网友E:
谢谢各位大佬的回答。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相同型号的电机和驱动器,还有一样的设置,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现在别的机器上都是设置输出5.4A,只有这台机器设置为2A时电机才不至于发热过度而烫手。

网友H:
谢谢各位大佬的回答。受教,受教!

网友I:
哈哈,常上来看看真实受益匪浅啊!

网友J:
建议你和供应商沟通一下,或许是有个体差异。

网友K(2005-07-31):
一台马达放在那里不通电会发热?可能是你刚停电还没有散热到常温,要不就要恭喜你了:你发现了永动机!

网友L(2007-02-13):
大家好!我的问题是起重机运行电机(YZR106M-6)老发热!而且用的时间不长就烧了.电阻.电源.定.转字过流也都正常可否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M:
烧过不止一台了?还是就一台是吗? 那是不是你的电机选型有问题?电机是什么类型的?
“电阻.电源.定.转字过流也都正常”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