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随动变化的问题,请进,谢谢!

楼主(2005-05-30):
最近同事弄一个项目:工况好象是给煤机上的。比如:甲物料的给料速度是 S甲(通过4-20mA反馈给控制器)现场仪表对甲物料的燃烧处理后输出一个表征燃烧率的参数:K仪表(通过4-20mA反馈给控制器)乙物料的给料速度由控制器给出(通过4-20mA下达到执行机构)执行器需要对S甲、K仪表这两个变化的量进行处理。 请教各位哥哥姐姐,这种控制器那里有啊?

楼主:
系统中没有PLC,也没有上位机。控制器只有仪表。请回个贴..........

网友A:
是不是需要这两个AI进行比较,在与系统设定的值在进行比较,然后差值决定AO的输出,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的一个厂家说可以做到,可以在原二次表里加个比值控制器就可以,不过价格比较贵,1万多,德国什么牌子的,如果需要,我查查资料,把型号和牌子写出来。

楼主:
TO: 老头子1: 谢谢! 甲物料的给料速度是 S甲(通过4-20mA送给控制器)它表征的是一个流量。比如0-100T/H 现场仪表对甲物料的燃烧处理后输出一个表征燃烧率的参数:K参数(通过4-20mA送给控制器)燃烧率为一个无量纲的系数。 乙物料的给料速度由控制器给出   控制器需要对S甲、K参数这两个变化的量进行处理后给出乙物料给料速度的模拟值(通过4-20mA下达到执行机构)。算法为 S乙=S甲*K参数  系统只对甲物料的给料速度S甲进行给定。 谢谢同行前辈的支持!谢谢!

楼主:
怎么大家都过节去了么?就没有一个人跟个贴啊???郁闷中.........

楼主:
帮忙顶一下!

网友B:
我想你用DCS系统,这是个小问题.很好解决啊.

网友A:
当时我们选择的是德国JUMO的DICON501,看一下我们当时的技术澄清方案: 1. PID控制器的型号为DICON501,基本型号:2路AI(4~20MA)输入,1路AO(4~20MA)输出。 2. 不需要通讯模块。 3. 需要增加一个数学运算模块。 4. 天津欧陆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免费提供编程软件一套。 5. 与编程软件配套的电缆为可选项。 6. 满足以下基本的PID控制:两个差压变送器输入:4~20mA,有一路调节阀输出:4~20mA,两个差压变送器的值相除得到一个比率,这个比率值再与我们设定的一个固定值0.13进行比较,然后控制调节阀的输出来控制这个比率保持在0.13附近. 7. IP等级为IP23以上。 当时我们通过天津欧陆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购买的,你也可以在当地找找JUMO的产品代理,也可以找找别的品牌的二次表看看,是否可以做到,我当时找过上润,他们做不了,你试试别的,注你好运!

网友C:
到这个网站:www.sz-goldroad.com资料下载区下载可编程调节器PNA3的资料。(需要简单注册)。你要做的它就能实现。

楼主:
谢谢 老头子1;行言: 谢谢您们!问题正在解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