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5-95U断电后需将转换开关扳到STOP然后扳到RUN才能运行

楼主(2005-05-30):
请教: 我的一台西门子S5-95U每次断电后,需要将转换开关扳到STOP然后扳回RUN才能运 行,断电时间很短两分钟左右,是否是设置问题,望各位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没有问题,S5出问题就是这样重起的,也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B:
我们也在用S5-95U,但没有上述问题

网友C:
没有遇到过,估计CPU的问题吧!

网友D:
应该是有点问题,正常是不会是这样的。我们搞S5系列产品20多年,具有丰富的经验,欢迎以后多联系!041184338183 013604118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