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s7-200PID温度控制方案

楼主(2005-05-30):
请高手指点:用S7-200如何实现对温度的PID控制,具体情况如下;32度左右的小量温度变化的温水通过制冷设备后要求变为温度在6.7到7.3度之间稳定的温度,其中通过对32度小量温度变化的水进行混12度左右的冷水来调节最后得到的7度偏差为0.3度及(6.7-7.3)的温度。

楼主:
被控对象为在混水处安装电动调节阀。

网友A:
Y=Y0+KK*(设定值-实际值)/SCAL;做一pid功能块 ,应该可以解决,实际值有一上下限问题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