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实现对三相电动机的控制

楼主(2005-05-30):
能否有人进行指点一二!小生将不胜感激!~

网友A:
? !!!???这是什么问题?你是要实现什么样的控制?变频调速?你不要告诉我就是实现正反转吧。。。。(晕旋中)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有摸过PLC、接触器、电动机啊?要互相组合使用的,有要求的状况下用变频器,使用方法多种多样,你到底要怎样?

网友C:
具体的控制要求是什么?正反转、启动停止、还是无级调速?

网友D:
用PLC来控制三想电机这应该是一个基础的控制啊 不知道你要用来控制什么啊 呵呵

网友A:
呵。。楼主你的要求是什么呢? 如果只是第一次接触PLC,那么我就吧这个程序给你吧, 很简单的:LD X000 OR Y000 ANI X001 OUT Y000 LD X001 OR Y001 ANI X000 OUT Y001 END 这是一个简单的控制,不考虑电机的速度变化,不考虑电机转向改变时的减速过程,即认定电机为低速运转。 大家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尽管说啊。

网友A:
补充:忘记在程序里面加入停止信号了。不好意思。 修改后为: LD X000 OR Y000 ANI X001 ANI X002 OUT Y000    LD X001 OR Y001 ANI X000 ANI X002 OUT Y001    END X0:正转 X1:反转 X2:停止

网友E:
如果只要让它动起来 一个输入 一个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F:
这是我上一上PLC课老师就讲了,很简单,看看书就行了.

网友A:
大家就这个问题编编程序看看,从简单的控制到复杂的,大家就当是联系好了。

网友G:
就算是新手,看书一两个小时也能轻松编好.

网友A:
不用去取笑别人了, 还是就这个问题深入点去写写程序吧,对一台三相电机的控制可以发掘太多的内容了,在生产中,多少控制实际上就是实现对三相电机的控制啊,要能达到要求不容易啊,你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想得难点啊,比如:变频,光对变频的控制又有很多内容,不要把世界上的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同志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