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雷达液位计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5-05-30):
那位高手能告诉我,现在的雷达液位计哪一种品牌更好一些?? 国产的雷达液位计有什么品牌? 国外的E+H怎么样? 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西门子的,请联系我13308184906 tyjll@163.net 可提供完整的物位测量解决方案。 成都华索自动化

网友B:
我转让一批雷达物位计,低于市场价5000元/台,质保2年. QQ:49590132 胡先生

网友C:
E+H雷达用于对液 体浆料及颗粒料的物位进行非接触 式连续测量适用于温度压力变化 大有惰性气体及蒸汽存在的场合 M i c r o p i l o t 采用微波脉冲PTOF 的测量方法并可在工业频率波段范 围内正常工作波束能量较低可安 装于各种金属非金属容器或管道 内对人体及环境均无伤害. 有多种规格可选,看你对精度的要求以及使用的工况

网友D:
KROHNE的,罗斯蒙特的,西门子的都不错

网友E:
SITRANS L 系列物位测量仪表 ----西门子-妙声力为液体,泥浆和固体散料提供各种不同的物位测量仪表。可以分成为: 连续物位测量 ----对动态过程进行连续物位监测,并输出模拟量及数字量信号,包括不同的测量原理:超声波、雷达、电容和静压(差压)式。 一体型 SITRANS Probe LU一体化超声波液位计 SITRANS Probe LR雷达液位计 Probe 一体化超声波液位计 超声波 收发器 MultiRanger多功能液位计 HydroRanger水工业液位计 ERS 500环境工业液位计 MiniRanger短量程物位计 SITRANS LU长量程物位计 DPS300污泥界面计 Open Channel Meter III明渠流量计 传感器 Transducer超声波传感器 雷达 SITRANS LR200雷达物位计 SITRANS LR300雷达物位计 SITRANS LR400雷达物位计 电容 SITRANS LC 300电容(射频导纳)物位计 SITRANS LC 500电容(射频导纳)物位计 物位开关 ----对高低物位进行开关量输出。 ULS 200超声物位开关 CLS 100电容物位开关 CLS 200电容物位开关 CLS 300电容物位开关 CLS 500电容物位开关 PLS 200 阻旋物位开关 VLS 200 音叉物位开关

网友F:
爱默生 集团 saab 的雷达 在海上船舶行业几乎占有所有份额,强 krohne 科隆 vega e+h siemens 以上可以说是第一方阵 其他国产的不算 还有很多,比如说NIVELCO,magnetrol等等 各家都有自身优势

网友G(2007-01-17):
大家都在说进口品牌.
国产的北京古大的应该比较好,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很及时到位.

网友(2007-03-06):
说破大天来在国内应用的就这么几个品牌,以上也都说到了,我比较支持国产的,且不说价格 售后 就举一点来说国外的表在好他不会为单一某一个工况去生产非标!
我知道的国产几家不错的,北京古大,西安艾斯博特,无锡雷华,国内应该就这两三家了,利润空间大,选型 调试 安装都很不错,价格就不说了吧自己去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