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肯高手请进

楼主(2005-05-30):
M系列主板功率号怎么改,高手不惜赐教

网友A:
请来电(028)84370954,很简但单,何工

楼主:
谢谢,有需要联系。

网友B:
可进行下列操作:打开参数90,写入“7831”,这时变频器显示“PASS”,写入“变频器容量数”,再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36=1)!           变频器容量数:2.2KW - 23 3.7KW-24 7.5KW-26            15KW-28 22KW-30 30KW-31            45KW-33 75KW-35 110KW-37            其它功率类推 抄自: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61843

楼主:
李工: 真是太感谢你了。谢谢你百忙之中的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