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的问题1

楼主(2005-05-30):
小生不才刚开始学组态王,参照书上组态一机械手控制系统,事先定义了相关变量,但到最后写事件命令语言程序时,系统提示变量未定义,不解,请哪位师傅指点,先谢过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是不是太间单了,帮帮忙吗,共同提高啊

网友A:
确认你在命令语言中所使用的变量在变量名表中存在,注意变量类型

网友B:
确认有""的一定要打上""。

楼主:
变量命表不就是单击数据词典后右边栏里的变量命吗?它们都存在啊。有""的什么意思?请指点。

网友A:
把你的程序拿上来看看

网友C(2005-08-22):
各位我想请问一下组态王在运行时出现节点错误是怎么回事。 yangbanglian@163.com 谢谢

网友D(2008-10-07):
从这里下载的程序,打开密码是什么?

网友E:
先检查变量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F(2008-11-06):
引用 网友D:
关于从这里下载的程序,打开密码是什么?

知道密码了吗?

网友G:
你得把定义的点与外部点联上才行。

网友H:
组态王的随机手册写的十分明白。

网友I:
注意定义格式,一定连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