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转串口与Siemens PLC通讯

楼主(2005-05-30):
我使用USB-COM转接线与PLC通讯,LG的K120通讯完全正常,但与Siemens的无法建立,提示通讯超时。我记得有一个补丁是用于修正这个问题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请各位赐教!另外,哪位老大有这个补丁,请给我发一份,不胜感激!c00000@sohu.com

网友A:
用SP4版可以修正此问题,不过在运用时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就是编程和下载时不能受较大的干扰,否则同样也会通信超时

楼主:
请问xwhemail:我用的是V4.0,不知道是否有关系?

网友B:
所谓的补丁就是1个注册表文件,内容如下:根据你的MicroWin版本号自己用注册表编辑器修改一下即可。 ----------------------- REGEDIT4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MW3.1.1.6\General] "CommTimeout"=dword:0000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