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问输入类型 中的 漏型/源型 是什么概念

楼主(2005-05-30):
我想请问 EM 223 数字量混合模块,16输入 / 16 输出性能参数 中说到的 输入类型中的《漏型/源型 (IEC 类型1) 漏型/源型 (IEC 类型1) 》指的是什么 谢谢 请大侠详细讲解,谢谢!

网友A:
其实就是公共段子接地还是电源之分

网友B:
解决了我的一个困扰。谢谢!

网友C:
很好,我又学到了一些

网友D:
漏式和源试各有什么有缺点呢?

网友E(2005-11-06):
看来我不用发贴了。谢谢!

网友F:
补充一点:
漏型输入:输入端子的电流方向是由外流入模块;
源型输入:输入端子的电流方向是由模块流出(即模块对外电路提供电源)。
使用光电开关输入时,选择漏型或源型输入是很注意的,否则不能匹配。若光电开关为PNP形式,应选择源型输入;若为NPN形式,应选择漏型输入。

网友G:
有一点错误,源式中24V应改为M,它还是接地,M改为-24V,这样以来,在24V作为基准点上,模块外接的开关端子上没有电压存在,安全。

网友H(2009-03-05):
24v对M为源,0v对M为漏

网友H:
漏和源接法都可以,一般不混接

网友I:
其实就是电流的方向不一样

网友J:
现在比较流行漏型接法,因为市面上主流的传感器大多都是NPN型的,PNP的需要现定货。

网友K:
和三极管的原理一样的

网友L(2011-06-18):
13楼,应该是源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