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频器闭环控制中怎样选用与PG卡搭配的编码器?

楼主(2005-05-30):
在变频器闭环控制中怎样选用与PG卡搭配的编码器?本人用的是台达的V型机.是绝对还增量?输出方式怎样选?等等.请各位老师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请大家多棒场!重在过程.请各位多多支持!

网友A:
编码器的选择主要看你对精度的要求,从10线到2000线都有。比如欧姆龙的E6系列旋转编码器。绝对值型比增量型编码器精度更高一点,至于旋转编码器的输出方式,要看变频器所接PG卡的输入方式,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对应、线性驱动输入还是脉冲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