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信号输入误差太大问题?

楼主(2005-05-31):
我用的黑龙江的电磁流量计,脉冲信号,三线,接进计算机,误差太大,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你这原因可能有多种,不知道你流量计的具体型号,信号传送规则,不太好判断。不过一般不会是流量计本身的问题,多数可能是信号传输的问题。 ************************************************* 欢迎到哈工大气动技术中心和流体传动与控制系开办的流控论坛交流学习 www.fluidpower.com

网友B:
用示波器看脉冲信号是否失真

网友C:
看一下中间环节的仪表设备的输入输出。

网友D:
1.你应检查一下信号传输距离是否超出要求. 2.电缆是否为屏蔽电缆。 3.流量计附近或电缆附近是否有强磁场或强电场。

楼主:
谢谢各位。问了一下厂家,回答可能是旁边的变频器的影响,目前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