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输出和模块块输出的区别??

楼主(2005-05-31):
各位大侠,帮帮我! 现在有一数显表头(就是输入4-20ma信号设好量程能直接显示的),仪表本身带24V直流电源输出,我用变送器正级接电源+,变送器负接信号输入+,电源-跟信号输入-直连,一切工作正常,但我用一输出模块输出10ma的信号(万用表量过)直接数显表头的信号输入端,显示不正常。不知怎么回事,根“共地不共地”,“信号有源无源”有关联吗? 哪位大侠能详细跟我说明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为何涡街流量计比用差压变送器能耗要小(即用电量小

网友A:
你说的不清楚,我只能大概猜测讲讲 变送器输入,是否是无源变送器还是有源变送器? 模块输入是否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有源的还是无源这两种输出进入数显的接线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你在仔细看看数显的说明书。 有源的就是说仪表需要另外需要一条供电电源,如三线,四线制仪表仪表都是有源的 无源的就是供电电源与信号线公用一个电缆,不需要另外的电源线,如仪表的二线制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