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信号有哪些区别?

楼主(2005-05-31):
我是一只小小菜鸟,在工程当中常常出现有4-20ma信号的问题,头都搞大了,哪位大侠能详细说明一下信号的有源无源,共地不共地的区别,有什么要紧,要注意哪些部题吗?

网友A(2005-08-20):
http://icmcn.home.sunbo.net,可以访问一下,给我留言。可以相互交流一下,bolo1979@sina.com。

网友B:
有源就是不仅传输信号4~20ma,还要提供一个电源,一般为24v,无源只是负责信号的传输

网友C:
有源和无源涉及相对性,要说清楚针对什么设备而言。 我想你说的应该是现场变送器吧。无源的现场变送器等仪表一般是二线制仪表,使用比较多,也是现在的主体。它的两根引线不仅传输信号还做仪表的电源供电导线,要求接受信号的设备能提供24VDC电源(如果不能提供则要外加电源,一般PLC的AI口就是如此)。除此之外,如果二线制仪表支持HART协议,那么这两根引线还传输01数字信号,只不过不是数字电平而已,是载波高频信号。 有源的变送器通常在仪表侧有四根引线,其中两根做电源(直流或交流)另两根做信号输出,也有三根的情况。这种仪表较为老式,当然如果仪表需要大功率电源,那一般需要这种有源方式。对于接受信号的设备来说,由于有其他设备为有源变送器提供电源,所以信号不需要有电源,只须接受就可以了。 不过也不能说四线的就一定是有源的了,这要看说明书。有些设备功率较大,单独的电源线是必需的,而信号线仍然按二线制仪表设计。 不过要声明的是,在工程现场人员间沟通时有时会出现对有源和无源的不同理解,比如如上提到的二线制仪表,有人认为是有源的,理由是信号中有电源,有人认为是无源的,理由是仪表需要接受信号的设备提供电源。

网友D:
请复习电路理论。大致上:能够向外界提供能量的都是有源的,即使这个能量很小。 二线制仪表‘认为是无源的,理由是仪表需要接受信号的设备提供电源’——能不能找到不需要电源的设备?

网友E(2005-10-10):
我来讲一下共地: 模拟量采集卡都需要用到 仪表用运算放大器,以TI 低电压通用型双通道仪表放大器INA2128 为例,供电为正负18伏, 差分信号输入,差分信号的意义为: 输入信号正端为-5VDC,输入负端为-8VDC,则运放的输出为3VDC;由于运放的供电为正负18伏,就需要 输入信号的正负端电压在-18V 到 +18V之间,如超过此范围,采集卡肯定不能工作,严重会损坏采集卡,怎么办? 共地,与运放的供电共地;电路原理可访问我的网站 http://www.tiasky.com/

网友F:
to:夏天云
说的好

网友G(2005-11-16):
说的非常正确

网友H:
跟我一样菜,呵呵,不过我也看懂了,谢谢

网友I:
以前只是使用,还真的没有详细了解这些,今天看到真实收获不小

网友J(2008-05-04):
建议大家还是叫2线制或4线制比较清楚一点

在选用时最好选用4线制或2线制电流信号可靠一些

3线制属于较老的型号,一般为电压信号,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K:
学习一下,顶一下。。

网友L(2008-06-10):
4线制的变送器输出的信号可直接把万用表并联在系统中测量,而2线制的则必须串联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