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Pt100直接困在加热丝上经常损坏

楼主(2005-05-31):
大家好,我需要测量一个加热设备的里的温度,温度范围为0—-300度,我选择了Pt100 把Pt100直接困在加热丝上,可是现在Pt100,经常损坏,用了不到2,3天就损坏,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卖的Pt100的测量范围是0——400度的 是不是我应该换成热电偶,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各位帮忙了,我急死了!!!!

网友A:
可乐,你为什么要把PT100捆在加热丝上呢?热电阻没有保护管吗?

楼主:
我买的Pt100是那种很小的不锈钢的外表面(好像是不锈钢),直接带有两个导线,那个不锈钢的外表面是不是保护管呀,我是不是还要加上保护管

楼主:
加热丝是捆在一个小的空心的钢管上的,我需要通过加热丝加热钢管里的气体,Pt100不允许放在钢管里,所以只有把他捆在加热丝上了

网友B:
捆在上面热电阻接触面太小肯定受热不均,可以想个别的测温方法

网友C:
直接捆在加热丝上肯定不行,加热丝加热时温度应该会很高的,PT100容易坏,建议你在钢管表面垂直的焊一个小的金属管,把PT100放进去与钢管点接触,即使测的是钢管表面的温度,也基本反映了管内气体的温度了。

楼主:
这样大家看行不行: 一种方法:换成热电偶 另一种方法:在加热丝外表面再套一个钢管,然后把热电阻捆在这个钢管上,这样Pt100就不直接接触加热丝了 大家看看用那种方法解决

网友D:
你用的那铂电阻不行,要用内绕式或薄膜式的,你那一定是外绕式的,是在市场上买的吧。 薄膜或厚膜式氧化铝粉封装应该最佳 可以在钢管表面上打一个直径3-5的孔,铂电阻插入就可。 也可以在铂电阻上加一个卡箍,卡在钢管的外面。

楼主:
对呀,我是在市场上买的,15元一个 外扰式的在那里买? 外扰式,内扰式,薄膜式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E:
建议使用红外线探头,方便,读数准,不用捆绑,不用经常换! 打电话给我吧021-52829862,52829863,李先生

网友D:
外绕的那种在这温度肯定不行,你不需要再考虑了,就是铂电阻的问题。 你问问大家,他们可否卖过? 内绕和外绕与高温时应力有关

网友F:
15元?质量肯定不行。

网友A:
TO:SKYBOY。还是可乐是吧?我觉得你选的测温方法是错的。你想,钢管内气体的温度会和加热丝表面的温度一样吗?其他朋友的方法也不妨试试,我还真没什么好主意。

网友G:
我建议换热电偶(k或E分度)。

网友H:
应该用热电偶的比较好,我自己测试仪表用的热电偶都是直接焊在加热管上面的没事

网友I:
你要是测加热管里气流的温度,如“三康”所说,打孔内置,外绑只测加热管表面温度,与内部气流温度差距很大。 检测技术基础不及格,找本《热工仪表》来一读全会。

网友J:
同意北京三康兄的,15元的热电阻肯定受不了400C。 可以使用热电偶,而且要用贴片式的,不仅耐高温,而且测量方便。

网友K:
到底是测量加热丝的温度还是测量管内气体温度?

网友L(2007-12-20):
用耐高温材料做的PT100传感器,我用到350度了!

网友M:
05年的帖子竟然一下翻出来四个,难为你了!

网友N:
而且基本都是广告贴,我一直跟在后面去除广告,累个半死。

另外,很是好奇居然号称干湿球能做到3%,而且还是0~100°C,0~100%RH的范围,神奇啊,中国的确是一个神奇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