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在s7-300的程序中调用FB块多了会影响数据传输速度吗啡?

楼主(2005-05-31):
在一次编程中调用了大约一百多块FB块,在WINCC上反应出来的现象是开块量信号上传较慢,但控制不慢.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不会,和调用次数无关,应该是其他问题。

网友B:
通信效率的问题。把需要采集的数据集中起来(比如放在1个连续的数据区),这样如果WinCC的通信模块写得比较好(我想西门子一定是这么做的),他会对采集数据的地址进行优化,从而把这些数据一次取出,而不是1个个的取。

楼主:
microtomato,你好,你的意思就是把要监视的数据集中在自定义的DB块中吗?

网友B:
是。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