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的变频器能否用在220V上

楼主(2005-05-31):
我有一台士林1、5KW 380V的变频器我想把它用在220V上可不可以?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您指的是输出接220V电机吧,应该没有问题,只要把V/F调整一下就可以了,一般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但是如果把变频器输入接到220V电源上,变频器会缺相(或者欠压)跳闸!不行!

网友B:
输出接220V电机则电流不能超过大约4A,就是说输出接220V电机的功率不能大于0.75KW.

网友B:
不会伤电机。

网友C:
可以改电机的接线方式就可以了,星型和三角型接法, 我用过多台.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D:
能阿 你有爱默生的就行 也可以把电线短接起来 哈哈

网友E:
同意"张学"兄的意见!!!别的有问题的

楼主:
我是指把输入端接到220V上,不知有没有办法?

网友E:
输入接220V时,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压也为220V,注意将电机接法搞对,另外要将变频器的欠压功能去掉,而且将变频器功率降额使用

网友F:
单相电机启动需接电阻,而且变频器输出是不允许有容性负载的,所以变频器输出不能接220V电机

网友F:
改一下: 单相电机启动需接电容

网友E:
上面说的是三相220V电机

网友G:
同意张学的意见

网友B:
我们要真正回答楼主的问题。

网友H:
李春发   2005-5-31 13:46:00    输出接220V电机则电流不能超过大约4A,就是说输出接220V电机的功率不能大于0.75KW 能说明一下,为什么不能超过4A,电机功率不能大于0.75KW的吗????

网友I:
所说的是电源输入吧,小容量变频器(3KW以下)有些品牌如台达等有双电源功能,电源输入端三个端子接三相380V,若为单相220V电源,接任意两个端子即可,输出为三相220V,可驱动三相220V电机。

网友J:
更改V/F曲线,限制最大输出电压。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对电压进行了限制也就对电机进行了保护,没问题。大胆一试吧!

网友K:
好像380V的变频器接3相220V的电源时,它的输出转炬不到原来的一半啊

网友B:
1)变频器好象没有“双电源功能”,可接单相220V电源的变频器就是接三相也只能接三相220V电源。不可能“电源输入端三个端子接三相380V,若为单相220V电源,接任意两个端子即可” 2)“输出接220V电机则电流不能超过大约4A,就是说输出接220V电机的功率不能大于0.75KW ”,这是变频器电流的设计要求(模块电流、电容量参数有关)。

网友L:
通彻、完全正确

网友H(2005-07-01):
谢谢你,李老师. 还有我没有弄明白的是 1.是不是所有接220V的变频器设计的所必须依照的一个参数就是电流不能大于4A,功率不能大于0.75KW的呢? 2.如果设计参数必须是这样设计的话,是因为和现在的整流、逆变模块以及电容参数有关的吗??

网友B:
输入电压是380V的变频器不论其输出电压降低是多少,其保护电流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其最大输出电流是一定的(与整流、逆变模块以及电容参数有关),输出功率则不是一定的,输出电压越小则输出功率越小。

网友M:
输入接220V,变频器不能启动(电源不工作),如何有输出.如果输出接220V电机,只要调整参数,50HZ对应220V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N(2009-04-02):
380V的变频器输入接220V时,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压也为220V,电机接法怎么接,?

网友O(2012-02-12):
我 有一台三菱FR-E520-0.75k的变频器,输入电压是三相220V,输出也是3相220V。现在输入部分,没有三相220V的电源,能否直接输入单相220V的电压给变频器供电?如果可以的话,带0。75KW的电机,改为三角形接法,带负荷能力与之前有没有影响?如果不行的话,有没有办法改装,求赐教?

网友P(2015-03-20):
看了很多人说不行,可为什么我用380V的变频器接220V的电源(两根线)控制原本普通的380V电机?而且可以正常运行。变频器上说,如果是220V电源就任选两个输入端接入。但原本380V电机我改成了三角接法了。

网友Q(2015-04-28):
看到您的价格:

艾可勒电磁泵:www.eckerle-shop.com/dianci/
ECKERLE电磁泵 www.eckerle-shop.com/dianci/
艾可勒冷凝泵:www.eckerle-shop.com/nijie/
ECKERLE冷凝泵 www.eckerle-shop.com/nijie/
艾可勒旋转叶片泵:www.eckerle-shop.com/yepian/
ECKERLE旋转叶片泵 www.eckerle-shop.com/yepian/
艾可勒隔膜泵:www.eckerle-shop.com/gemo/
ECKERLE隔膜泵 www.eckerle-shop.com/gemo/
艾可勒油泵:www.eckerle-shop.com/gaoya/
ECKERLE油泵 www.eckerle-shop.com/gaoya/
艾可勒供热系统冷凝泵:www.eckerle-shop.com/lengni/
ECKERLE供热系统冷凝泵 www.eckerle-shop.com/lengni/
艾可勒计量泵:www.eckerle-shop.com/jiliang/
ECKERLE计量泵 www.eckerle-shop.com/jiliang/
艾可勒高压齿轮泵:www.eckerle-shop.com/gaoyc/
ECKERLE高压齿轮泵 www.eckerle-shop.com/gaoyc/

网友R(2017-03-12):
杭州产“泰科”变频器就是三相380V和单向220V通用的。我第一次买的是单向220V的,他给我的是380V的,并且说通用型的。用了以后没事,后来再用380V的也没事,只要注意电机接线即可。这样的变频器我只发现一家,现在他也分开了,可是我买的时候说好还是要通用型的。我是维修用的,方便到处都可以用。

网友S:
同意"张学"兄的意见

网友T:
输出的话可改电机接法。

网友U:
谢谢各位老板很值得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