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CPU状态灯红灯错误

楼主(2005-05-31):
各位大兄: 如标题所说,我在调试时想重新下装程序,CPU为315-2DP(内部已装有程序),通过通讯模块光纤连接一从站,注:从站电源未开,结果下装不下去,CPU面板上的SF和BF指示灯均为红灯,于是把从站电源送上,可还是不行呀,故障已久,SF与BF指示灯还是红灯,程序下装不下去!各位有何经验或解决方法给指点一二!

网友A:
BF是总线通讯故障,是未找到所组态的从站。程序下装BF无关,先查看通讯设置。 或者把系统的提示信息发上来。

网友B:
把硬件组态重传一下试试吧。只是我的推测。

网友C:
可能PLC坏了,看看手册去,我记得好象SF灯亮有硬件损坏的可能

网友D:
SF为硬件故障,应对照手册看一下什么原因导致故障;BF是电池的灯BATF吧?如果是,那应该换一下电池,另外不知从站上有没有报警。

网友E:
这个情况,通过MPI口重新下载硬件组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