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仪表系统注意什么?

楼主(2005-05-31):
各位大侠好!最近碰到我们公司搞煤气区域自动化仪表的设计施工,好多不懂的,汗颜! 比如,在危险1区场合设计自动化仪表系统,怎样才能做成一个完整、安全的系统? 我只知道大框框:如设备选型要用隔爆的,使用安全栅。其他就一概不知了! 比如: 1、现场气动阀门上电磁阀有什么特殊要求吗?可以用220V吗?现场施工接线、材料有特殊要求吗? 2、现场仪表一般24V的,检修可以不停电开端子盖吗?对检修工具有特殊要求吗,是不一般的螺丝刀扳手的还不行? 3、1区场合内的仪表,是不一定要装安全栅?象压力差压变送器,都是24V的,可以直接进PLC吗?

网友A:
你说的不对,现场选用隔爆型仪表,是不再需要安全栅了,但再检修期间,需要停电开端子盖;如果现场选用本安仪表,一定需要安全栅,本安仪表配了安全栅后,可以在检修期间不用停电开端子盖,因为本安的特性就是限能,使供给仪表的能量不会另现场的可燃气爆炸,本安的比隔爆的防爆等级高。 如果需要资料,可以联系我,我给你发几份资料看看,你就会明白很多。

网友A:
1。 电磁阀没有特殊要求,看看开启阀门的功率需要多大,选用对应的电磁阀,如果是本安的,还需要看看安全栅提供的能量有多大,如果达不到,那需要选用隔爆的,隔爆的不限制能量;220v的就要用隔爆的了,现场施工与仪表相连接的葛兰需要防爆的的,连接软管也需要防爆的,或者你需要直接通过穿线管直接连接到仪表。如果选用本安仪表,不需要防爆的葛兰等连接件,但电缆需要选择本安电缆。

网友A:
2.关于是否需要停电,上面已经说了,检修工具有特殊要求,在0区,不能用一般的螺丝刀和扳手,在金属需要接触的界面,如你拆卸螺栓,法兰等,需要铜质的扳手或锤子等工具,具体可以听现场监督的甲方人员要求

网友A:
3.需要看你选的仪表类型,如果是隔爆的,可以考虑不用配安全栅,变送器只有是输出4——20ma的,都可以直接进入PLC,24v只是它的供电电源,主要看它的输出信号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B:
老头子1: 你好:能把防爆仪表的资料发给我一份吗?谢谢!! gh-mail@163.com

网友C:
老先生: 你好 能将相关的资料发给我,非常感谢 E-MAIL:kdwyb118@163.c0m

网友D:
老头子1:   你好:能把防爆仪表的资料发给我一份吗?谢谢!! 我非常需要! E-MALL:zzddzzdddz@sohu.com

网友A:
我们的产品选型的手册里面有,但是有200多M,我将前面的防爆知识部分抽出来给你们发过去。有20多M,不知道你们的信箱能否接收。我分成两份,都是10M左右。 竹子金鱼,王永葆,gaoh请查收

网友E(2006-02-18):
关于仪表的防爆标准是怎样的,可以贴一下吗?
我是才开始搞热工仪表维修的,可能这种问法不准确,就是这个意思了

网友F:
请问:如果本安仪表电缆在现场采用中间防爆接线箱连接,对此接线箱的安装等有什么要求?

网友G:
请给我也来一份!行吗?我的邮箱是:zdm808@126.com

网友H:
转载:
我国对爆炸性危险场所的划分采用与IEC等效的方法。国家标准GB 50058-92中规定,爆炸性气体危险场所按其危险程度大小,划分为0区、1区、2区三个级别,爆炸性粉尘危险场所划分为0区、11区两个级别,详见表4-1。

  表4-1 中国对危险场所划分表

  爆炸性物质 区域划分 区域定义

  气 体 0区 连续出现或长期出现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

   1区 在正常运行时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

   2区 在正常运行时不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或即使出现也仅是短时存在的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

  粉尘 10区 连续出现或长期出现爆炸性粉尘的环境

   11区 有时会将积留下的粉尘扬起而偶然出现爆炸性粉尘混合物的环境

  4.2 国际上对爆炸性危险场所是如何划分的?
国际上各主要工业国家对爆炸性危险场所的划分,基本上可分两种意见。

  一种以IEC(国际电工委员会)为代表,包括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对气体划分为0区、1区、2区,对粉尘划分为10区、11区。其定义与IEC基本相同(可参见我国对各区域的定义,我国等效采用IEC标准)。

  另一种为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国家的划分,以NEC(美国国家电气规程)的定义为代表,对气体划分为1区、2区(没有0区),对粉尘也划分为1区、2区。

  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大致如下:

  气体:IEC0区、1区——NEC 1区

   IEC 2 区 ——NEC2区

  粉尘:IEC 10区——NEC 1区

   IEC 11区——NEC 2区

  IEC“区”的英文为Zone;

  NEC“区”的英文为Division。

  4.3 我国的防爆电气设备,其防爆结构形式有几种?列出其名称和标志。
根据国家标准GB 3836—83,我国的防爆电气设备其防爆结构形式有8种,列举如下。

  结构形式 标志 结构形式 标志

  隔爆型 d 充油型 o

  增安型 e 充砂型 q

  本质安全型 i 无火花型 n

  正压型 p 特殊型 s
根据国家标准GB 3836—83,我国的防爆电气设备其防爆结构形式有8种,列举如下。

  结构形式 标志 结构形式 标志

  隔爆型 d 充油型 o

  增安型 e 充砂型 q

  本质安全型 i 无火花型 n

  正压型 p 特殊型 s
4.4 什么是隔爆型仪表?它有什么特点?
隔爆又称耐压防爆,它把能点燃爆炸混合物的仪表部件封闭在一个外壳内,该外壳特别牢固,能承受内部爆炸性混合物的爆炸压力,并阻止向壳外的爆炸性混合物传爆。这就是说,隔爆型仪表的壳体内部是可能发生爆炸的,但不会传到壳体外面来,因此这种仪表的各部件的接合面,如仪表盖的螺纹圈数,螺纹精度,零点,量程调整螺钉和表壳之间,变送器的检测部件和转换部件之间的间隙,以及导线口等,都有严格的防爆要求。

  隔爆型仪表除了较笨重外,其他比较简单,不需要如安全栅之类的关联设备。但是在打开表盖前,必须先把电源关掉,否则万一产生火花,便会暴露在大气之中,从而出现危险。

  4.5 什么是本质安全型(intrinsic safety)仪表?它有什么特点?
质安全型仪表又叫安全火花型仪表。它的特点是仪表在正常状态下和故障状态下,电路、系统产生的火花和达到的温度都不会引燃爆炸性混合物。它的防爆主要由以下措施来实现:

  ①采用新型集成电路元件等组成仪表电路,在较低的工作电压和较小的工作电流下工作;

  ②用安全栅把危险场所和非危险场所的电路分隔开,限制由非危险场所传递到危险场所去的能量;

  ③仪表的连接导线不得形成过大的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以减少电路中的储能。

  本制安全型仪表的防爆性能,不是采用通风、充气、充油、隔爆等外部措施实现的,而是由电路本身实现的,因而是本质安全的。它能适用于一切危险场所和一切爆炸性气体、蒸气混合物,并可以在通电的情况下进行维修和调整。但是,它不能单独使用必须和本安关联设备(安全栅)、外部配线一起组成本安电路,才能发挥防爆功能。

  4.6 本安型仪表有ia、ib两种,请说明它们之间的区别。
ia等级—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以及电路中存在一个故障或两个故障时,均不能点燃爆炸性气体混合物。在ia型电路中, 工作电流被限制在100mA以下。

  ib等级—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以及电路中存在一个故障时,不能点烯爆炸性气体混合物。在ib电路中,工作电流被限帛在150mA以下。

  ia型仪表适用于0区和1区, ib型仪表仅适用于1区。或者说,从本质安全角度讲,ib型仪表适用于煤矿井下,ia型仪表适用于工厂。

网友I:
上下的文章很精辟

网友J:
真长见识

网友K:
老先生好:
能把防爆仪表的资料发给我一份吗?谢谢!!
  我非常需要!
我的邮箱SDZZDWF@126.COM
再一次谢谢!!

网友L(2007-10-16):
老先生:
    防爆资料也请发我一份吧,谢谢! qurui951234@163.com

网友M:
上面的朋友说得很清楚了,我就不啰嗦了

网友N(2009-08-28):
麻烦也发下我的邮箱 老爷爷
tuli1082@sina.com
麻烦了饿 虽然遇到过 但是不是很明白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