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PLC使用问题

楼主(2005-05-31):
我去年为了学习,自己花钱购买了LG的K120S系列的PLC和RTD模块,当时买了以后才发现后悔了,当时关键是说明书错误太多,没有办法我去下载了英文资料,结果发现错误问题依然很多。弄了一肚子气,没有办法还专门到LG上海办事处去了一趟。根据他们给的软件,终于弄明白了,今年我用RTD模块时,发现他们随机附带的软件没有RTD的选择项,不能设置,没有办法只好到网站上下载。好不容易能和他们的KGL-WIN编程软件连上了,发现我一年放着没有用的PLC竟然不能与VB相连,用他们的产品能让我爆炸了,本来对他们抱有一丝幻想,过了一年的时间,说明书错误的事情应该解决了吧,我昨天到WWW。LGIS。COM。CN上专门下载了关于K120系列的说明书及相关资料查看,我靠,问题依然。工控的同行呀,如果你不想天天找错的话,建议你们千万不要为了价格低选择LG的产品,尤其是K120系列的,我算伤透脑筋了。

网友A:
人渣,真它妈的人渣!!!!!!!

楼主:
LG的人看来就是不行,不从自身找原因,上来先骂人。让谁能接受,看来使用LG的产品只有挨骂了,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网友B:
自己花钱最好选主流的。如果有工程,想办法把这个破东东用掉。

网友C:
开始学习PLC时接触的三菱FX0N其用户手册也是错误百出!令人费解!

网友A:
我说你们这些人阿,都不从自身上找问题,可悲阿: 先从“由于”开始批:你说软件没法设置RTD模块参数,你懂不懂阿;你说“好不容易能和他们的KGL-WIN编程软件连上了,发现我一年放着没有用的PLC竟然不能与VB相连”,我靠,听到这句话我都替你感到脸红,你能对他进行编程那不说明他的编程口是正常的吗,那你的VB程序不能跟他通信上,这原因应该是傻子都知道把。就由于以上原因,所以我要骂你人渣。 下面要骂“自动化yyy”,zzzzzzzzzzzzzzzzzzzzzzz 下面要骂“microtomato”,你说“自己花钱最好选主流的。如果有工程,想办法把这个破东东用掉。”,你知道个屁,是破东西能通过各种国际认证吗,你到山东那一带去看一下他的市场普及率,看看韩资企业的各种高端设备,等你了解清楚了咱门在探讨探讨,

楼主:
ARTCAM听着,你看来是人渣了。LG的PLC的编程口与KGL软件的通讯口是一个口,但不是用的同一根线你懂不懂,看来你自己要反醒反醒了,你这种人估计到不了社会上去

网友D:
RTD:您好 LG的K120S的PLC的通讯通道有3个,1、侧面的RS485通讯通道。(在KGL软件参数中的CH1),2、正面下方的9针串口中的4、7、5是RS232C通道,(在KGL软件参数中的CH0)该通道只有在PLC上方的“BULITING CNET”拨码开关为ON的时候有效,同时屏蔽了扩展通讯模块的功能。3、正面下方的9针串口中的2、3、5是RS232通道,该通道主要功能是为了与编程软件连接,程序上下载。它的很多参数是固化的,无法改变。所以一般称它为编程口 。 在LG,1、2两个通道为LINK通道,而3由于功能专一性强,称为LOADER通道。而这两种协议都是可以为您公开。而您如果用VB写程序连接的时候,任何一个协议都可以。也就是说3个通道任何一个都可以连接计算机,只要程序做的没有问题。 您可以参考组态王等组态软件,它就对此有所区分。 谢谢!

网友D:
由于先生: 对于您的遭遇我感到很同情.我想主要的一些事情是售后的一些问题.包括和上海办事处的沟通方面.如果您还会使用LG公司产品,您可以直接与我联络.谢谢!QQ: 248871434,邮件:PEISUNLG@163.COM

网友D:
RTD:您好 顺便说一下,刚才对上面通讯通道的解释在LG的K120S样本上写的很清楚,如果您没有,我可以免费为您EMS一份.您可以提供您的地址为我! 谢谢!

网友E:
为反应堆鼓掌

网友F:
"由于"、“microtomato”,是人渣中的人渣, 本人工控界5年历史,不是自吹,LG的PLC我用VB,VFP、组态跟它通信感觉---巨爽 还有位置控制,都是性价比极高的 不懂就保持沉默

网友G:
为LG能应有反应堆这样的人员感到荣幸

网友H:
反应堆 才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网友I:
“反应堆”是LG产品的高手,品德也好;那些动不动就发牢骚的人应该好好反省自己,任何产品都会有问题的,但能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大问题是不会有的(除非意外)。另外,我不是LG的人,我是做POP-HMI人机界面的。

网友F:
我也知道LG的通信口的这些,在编程手册里都有 关键是大家自己要仔细去看,去理解, 再此申明:我的品德没问题 我是脾气不好 我当初遇到,像“由于”````等人的问题时 我首先考虑的不是产品有问题,而是自己有没有问题 毕竟一个国外的知名产品不可能比我们考虑的少。 我不是销售的,更不是LC公司的

网友J(2006-01-17):
反应堆,可否给点LG编程口的通讯协议和地址表?LINK协议的我能找到,现在希望得到LOAD协议和地址表.我信箱:byp75120@sina.com(如果是印刷版的,我通过邮件告诉你通信地址,我在青岛)

网友D:
已经发给您了,请查阅

网友J:
谢谢张沛,邮件已经收到,能看懂,没问题.

网友H:
反应堆:请教K120S 14点经济型的在PLC上方没有“BULITING CNET”拨码开关,只有标 RS232 和 RS485 进行ON/OFF切换的拨码开关,这又该如何理解呢?

网友K:
还没用过LG的PLC呢,不知性能怎么样

网友L:
120S系列的经济型比普通型少通讯口,因为有些场合不需要使用很多通讯口;同时扩展能力也相应的有所减少
具体一点:10/14点的可以选择232 Load or 485的通讯方式;20/30点的只有232Load or 232Link的通讯方式,由于232Load和232Link都是在同一个硬件通讯口上的,所以20/30的没有232/485选择的拨码开关

网友L:
对于楼主所遇到的问题深表遗憾
1.手册的问题我们已经反映了,上面没说话 我们也很无奈!!
2.至于说软件的问题也许是版本的问题,也许是你使用方法的问题,我无法判断,有可能的话请和我们联系下,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帮你搞定。021-52379977*503

网友L:
还有关于手册翻译,不知道其他公司怎么解决的,我们这边是我们技术人员自己翻译,能力有限,错误在所难免,请大家看在同行的份上原谅下吧,那真的是件很痛苦的工作
大家有好的翻译公司也可以推荐下,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H:
楼上的先生,还是要向您再请教一下120S系列经济型问题:
1、经济型的10-14点的是否也具有9针串口中4、7、5组成的RS232 通道?(就是上面说的RS232 Link。因为拨码开关如果拨到RS485 那么9针串口中的2、3、5组成的RS232 Load通道下载程序和侧面的RS485都是可以通讯的)。
2、拨码开关如果拨到RS232 是否RS485 通道就不能使用,而只能使用4、7、5组成的RS232 通道?多谢!

网友L:
1.10-14的经济型的PLC是没有4.7.5组成的232通道的
2.拨码开关拨到232,485通道就没用了,只能用2.3.5组成的Load方式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