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TFT-LCD(真彩)?

楼主(2005-05-31):
一般情况下,液晶显示器分类: 1、被动矩阵式LCD,包括:TN-LCD(Twisted Nemat-ic-LCD:扭曲向列LCD)、STN-LCD(Su-per TN-LCD:超扭曲向列LCD)、DSTN-LCD(Double layer STN-LCD:双层超扭曲向列LCD) 2、主动矩阵式LCD,也称TFT-LCD(Thin Film Transistor-LCD:薄膜晶体管LCD)由于是“主动”的对各个独立的像素进行控制,所以反应时间比STN的快很多。每个像素内建晶体管,可使亮度更明亮、色彩更丰富及更宽广的可视面积,原理采用上下层的电极改成FET电极和共通电极,由于FET晶体管具有电容效应,能够保持电位状态,先前透光的液晶分子会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直到FET电机下一次再加电改变其排列方式为止。 被动矩阵式LCD的响应时间太长了,就有可能使液晶显示器在显示动态图像时,有尾影拖拽的感觉。 大家在习惯上称被动矩阵式LCD为伪彩,而称主动矩阵式LCD(TFT-LCD)为真彩。

楼主:
谈谈关于色彩度: 我们知道自然界的任何一种颜色都是由红、绿、蓝(R、G、B)组成的,那么LCD的面板上是由1024*768(举例)个像素点组成图像的,每个独立的图像色彩是由红、绿、蓝(R、G、B)三种基本色来控制的。那么如果是6位色,就是说每个基本色达到6位=64种表现度,那么每个独立的像素就有64*64*64=262144种色彩。如果达到8位色,每个基本色达到8位=256种表现度,那么每个独立的像素就有256*256*256=16777216种色彩了。

楼主:
关于明暗对比度: 就是定义最大亮度值(全白)除以最小亮度值(全黑)的比值。CRT显示器的对比度通常高达500:1,以致在CRT显示器上呈现真正的全黑画面是很容易的,但对于LCD液晶显示器来说就不是很容易的了,由冷阴极射线管所构成的背光源是很难做快速的开关动作,因此背光源始终处于点量的状态。为了要得到全黑画面,液晶模块必须完全把由背光源照射的光完全阻挡,但在物理特性上,这些元件无法达到,总是会有一些漏光发生。一般来说,人眼可以接受的对比值为250:1,液晶显示很难达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液晶显示器时黑色不够黑的原因。

网友A(2005-08-18):
你讨论lcd怎么到这里来讨论啊? 机床用的吗?我们机床用的是富士的17寸lcd. 我想问一下哈。为了加长显示器的数据线,用什么芯片设计或什么模块来做啊!谢谢

楼主:
大哥,您怎么两边跑啊,在运动控制论坛问就好了,害的我两边跑啊,这贴都沉了N月了怎么让你淘起来了啊,哈哈。。发这里,这里不是触摸屏吗?不是得用液晶吗?我不是喜欢瞎研究胡乱写吗? 有钱哦,用日本的进口LCD哦,呵呵,其实支持国产也可以的。。。 显示器的数据线?您要加多长啊,一般显示器都是串口通讯,RS232一般距离15米,RS485一般实际可连接2000~3000米左右。。。显示器的协议是RS232的话,那么就可以两边都做RS485转换,一边做RS232转RS485。。。传输后再做个RS485转换RS232,这样的模块有很多,例如研华的ADAM-4520的,价格600元左右吧,它可以做两个之间的互换。。。

网友B:
液晶显示器的VGA也是用的串行通讯方式吗?不是的吧? 老兄给俺讲讲!

楼主:
TO:异域幽灵,您好   不好意思,我误解了您说的液晶显示器,我以为是某些驱动器或控制器的显示操作器呢?   现在知道了您说的就是和普通电脑类似的 VGA线吧?您需要延长多少米?5米以内市场就有卖,太长了信号衰减的很厉害,如何做加强您就要咨询电脑显示方面的厂商了。。。

网友C(2006-04-14):
我们的触屏可达270流明,象素也比较高,欢迎使用.
KOYO 品牌13307183108  侯建

网友D:
我在山东,做平板液晶电脑,嵌入式工业液晶显示器,嵌入式工控主板,专业定制各种嵌入式工控产品解决方案,PC+组态软件 的触摸屏解决方案

http://www.ipc185.com
MSN:szsky99@hotmail.com
Tel: 13625389501

大家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