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原因故障:富士G9S220KW变频

楼主(2005-05-31):
富士G9S220KW变频分别控制两台(220KW/132KW)水泵恒压供水,运行半小时电机过热停机,再开启仍运行30-40分钟电机温升达100度,变频跳闸停机。 经测定:电机绝缘良好,无异常现象;变频器转换另外一台132KW电机正常。 请教各位:该故障现象你们碰到过没?如何解决? 拜托了!

网友A:
电机坏了,-是轴承,轴变型。二是绕组匝间短路。

网友B:
测量输出三相电流?

楼主:
经查,是变频器上的冷却风扇故障造成散热不足引起保护性停机的. 那么,更换这四个风扇我该怎么联系?型号是统一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