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变频器的参数调用

楼主(2005-05-31):
各位老师,我用西门子S7-300,313C-2DP控制6SE70变频器,调用SFC14和SFC15读写参数,现在我想读当前变频器的转速,转矩,输出电流,输出电压,请问在变频器中该调用哪几个参数??

网友A(2005-07-31):
我知道啊,电话13637418786

网友B:
先看你用那种协议同PLC连接,然后在变频器手册中找到连接器一节,在那里可以找到转速、转矩等连接器,然后把这些连接器连到协议规定的P参数中,就可以读到变频器中的参数了。

网友C(2005-10-12):
用SFC14/15。应该用的是DP,将几个对应的连接器联到U734,应该就可以读上来了吧,我有一设备也要调试,现在还没有试,看了一下好想是这样

网友D:
pzd,pkw读取都可以实现啊

网友E:
通过状态字P734.1--P734.15发送给PLC
P734.1=32
P734.2=22(电流)
P734.3=24(转距)
P734.4=0
P734.5=......
....
....
再通过PLC程序SFC14/15把其读上来放到某个DB块,注意数值需转数据类型

网友F(2006-03-01):
我们单位使用的6RA70与PLC通讯也是通过SFC14/SFC15读写数据的,但是我发现只能读4个字,我们选的是PP02,应该可以传送6个PZD字才是,请教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G:
对于你的应用,第一、二个PZD字应该是状态字,所以只能读4个字。

网友F:
哦,是这样子啊,谢谢想飞的菜鸟,按你说的,写的话也只能写4个字啦,第一、二个PZD只能写控制字啦?
还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现有两台S7-400系统,以前它们之间没有联系,现想把它们组成主从通讯,用Profibus-DP网,但是原来它们独立的时候下面都挂有从站(6RA70直流调速装置),我们的plc有一个是CPU414-2DP,另一个是CPU416-3DP,我想请问一下可不可以实现,先谢了

网友H:
我认为PLC之间主从可能会有问题,可以用双主站方式.或者再先进一步,加两块以太网卡,通过以太网通讯.

网友F:
ZX天:你好
    你所说的用双主站是如何在PLC中进行设置呢?你有相关的资料吗?若用以太网通讯,你所说的是什么样型号的网卡呢?还是CP模块呢?

网友I:
可一用主主通信,用cp443-5来实现

网友J:
S4-400和S7-300主从我做过,用MS(Master-Slave)协议

网友K(2007-06-06):
(再通过PLC程序SFC14/15把其读上来放到某个DB块,注意数值需转数据类型)
我想请问一下,这应该怎么转换才行呢?谢谢

网友L(2007-09-09):
控制字状态字

网友M:
P734.1=kk148(实际转速)
P734.2=k22(电流)
P734.3=k24(转矩)
P734.4=k21(电压)
PLC程序分别在PZD1,PZD2,PZD3,PZD4中收。

网友K:
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N(2011-04-08):
控制字是CPU控制变频器用

状态字变频器的返回值

网友O:
小弟刚接触 西门子S120 1.不知道那些参数是必须在exprot list中需要手动输入的

2.在starter软件导航设置中那些参数是需要设定的一般设定多少

希望前辈给予讲解。我这有些学习资料有兴趣的共同学习的朋友可以加我 QQ 245755380

网友P:
对以上发言做个补充,对于双字连接器,要放在P734的两个标号里。

网友Q(2011-06-23):
您好。我是源亦电气无锡办事处的。。我司西门子传动备件火势销售中!
电源板C98043-A1600-L1/CUR/CUVC/CUD1/主板C98043-A7001-L1/L2(6RY1703-0AA00)
电源板C98043-A7002-L1 (6RY1703-0DA01)
电源板C98043-A7002-L4 (6RY1703-0DA02)
通讯板C98043-A7006-L1(6RX1700-0AK00)

欢迎询价!!!私聊!!!谢谢!!!
15061478503吴 QQ1657583264

网友R(2011-08-07):
问题是,如何将

P734.1=32
P734.2=22(电流)
P734.3=24(转距)
P734.4=0
P734.5=

这些参数写读到PLC中去。P734.2是个参数地址,变频器的PIW/PQW是256开始,如何映射,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