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有没有这样的开关电源

楼主(2005-05-31):
有没有这样的开关电源,只有一组直流输出,其输出电压(如24V和12V)可通过外接在开关电源的上的一组开关信号来切换。切换的过程中输出电压不会中断,只会由一种电压切换到另外一种电压。

网友A:
做梦吧?有这样的吗?顶多也就是通断是瞬时的,一般的设备对这种瞬时的变化是不会作出反应的,那位高手同意我的看法顶一顶啊,不同意就请指教了。

网友B:
应该能有,改变基准电压来改变输出电压不需要断输出

网友A:
那如何改变?能画个图吗?

网友C:
很简单 用7824和7812就解决

网友D:
理论上完全能实现,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一般由大功率三极管或厚膜块控制,改变基极控制电压就能实现无极调压.

网友E:
有啊,象上面所说的那样,用7812 7824来做好了,再说了7812 7824 后面的电路还有电容滤波啊,迅即断开,一般的机器是不会有响应的

网友F:
有什么用途呀,这么复杂.

楼主:
多谢各位回贴,我是想用于电磁铁,因为一般电磁铁不允许长时间通电,我是想配这样一个电源,吸合时用高电压,保持时用低电压,各位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G(2005-08-03):
把要求发给我.电磁铁电源我们配套过.可电话13570086006联络

网友H:
在电源上加一个容量稍微大一点的电容,然后切换基准电压,瞬间断电应该不会使电磁铁复位。

网友I:
c.d: 说的有道理.